[电源] 请教下这个介绍说充电电流2A的锂电用6A大电流充电器有没有危险?

楼主(2022-07-18):
看闲鱼上这个三石36V 6A的充电器便宜,就买了个用来这个冲鑫易迈力神电池。
这个电池介绍页面说充电电流是2A,本来以为保护板会自动限流呢,没想到实际上直接就5.7A往里充了。
这样充了十几分钟,就感觉很热有点烫手了。有点担心不知道这样安不安全?
如果闲置不用感觉又有点浪费,请教下这个充电器有什么地方能调的能限制电流吗?

而且这个充了十几分钟之后到28V,但一直在往下掉,现在过了十几分钟就掉到24V,不知啥原因?

网友:
电池寿命会有影响

网友:
可能是坏的....咸鱼这种充电器要碰运气,偶尔会买到坏的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有,大电流充电,电池会过度发热,早夭
还有判停不准

网友:
注意找出原因,太吓人了

网友B:
也太儿戏了,常见保护板有几个能自动限流的。
过大充电电流容易鼓包,点背还有可能起火。
还有就是,还真敢把电池放到单串2.4v?

网友:
插个眼 紫薯布丁一枚

网友:
终于看到牛逼的充电器电源了,竟然用了LLC电路,小小板子就能输出6A。

网友C:
有意买这款电源,LLC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电源多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充电器上一个大芯片是ob39R16A3U20sp,还有一个8脚芯片看不清型号。
电池里没拆不知道啥保护板

网友:
充电时测下在线电压是否超标,电池参数是10Ah,放电20A,2C放电,照理说电池本身0.6C充电6A没啥问题,要么是保护板规格不行,均衡电路吃不住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太儿戏了,常见保护板有几个能自动限流的。
过大充电电流容易鼓包,点背还有可能起火。
还有就是,还真敢 ...

刚刚充了会尾部的黄色的胶有点化了,看来确实不能用这个充了。
这个电池包闲置好久了我也没拆过,里面是啥样?几串几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买这款电源,LLC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电源多钱一个?

就只能看清这个ob39R16A3U20sp型号,其他几个实在看不清,闲鱼上30包邮

网友:
输出端的哪个绿大个电阻,阻值加一倍。

网友:
最好不要吧,发热量会大很多

网友:
看着有点不安全呀

网友:
这电流有点猛哦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错,做工扎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上一个大芯片是ob39R16A3U20sp,还有一个8脚芯片看不清型号。
电池里没拆不知道啥保护板 ...

为了节约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