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改装为蓝牙音响 音频接受器

楼主(2022-07-18):
   今天闲来无事,突发奇想着能不能把坏了一个耳机的蓝牙耳机与电脑小音箱组合为一个蓝牙播放的音响。竟然完美组合了。

组合后很不错以后不用开一根线插来查去了。
兄嘚们我帮你们试过水了,这个方法行的通。

网友A:
前两天试着改了两个,结果都因为贪心想搞USB直接供电烧了

网友B:
我也这样弄过,就是声音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C:
你这个是共电源的吗?共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想法真不错。以前我这么搞过,蓝牙板和功放用同一个电源有电流噪声,蓝牙板单独供电就好了。飞线可以更好看些的。

网友:
差分输出接到单端输入~信号损失一半。我我都是蓝牙差分输出直接差分输入的数字功放。

网友:
有空试试看,我感觉噪音不好解决

网友E:
蓝牙输出双声道好像不共地的吧?接到音箱共地不会烧蓝牙板子?

网友:
只要是音频,和电压对,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F:
简单说就是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试着改了两个,结果都因为贪心想搞USB直接供电烧了

我的是用手机充电器直接供电的,5v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弄过,就是声音小,不知道啥原因

我改装之前也先试过的,就是把那个坏掉的耳机剪了,线头直接搭在音频输入线上,声音确实小很多。不过我这个蓝牙耳机是双声道的,2个声道接上去后声音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共电源的吗?共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本来想共220v的,后想想算了,还要放个充电器在音响里面,太麻烦了。这次是试水,后面再改就要改精致简洁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真不错。以前我这么搞过,蓝牙板和功放用同一个电源有电流噪声,蓝牙板单独供电就好了。飞线可以更好看 ...

那我这次还是歪打正着了  我蓝牙电源是独立的,这次是试水,瞎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输出双声道好像不共地的吧?接到音箱共地不会烧蓝牙板子?

我这次改的蓝牙输出L-和R-是通的,小音箱上面的输入是三根线。听到现在没烧,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说就是阻抗匹配

咱不是很专业的,就是突发奇想试试看的那种,还得向诸位老司机多多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