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P70F23P-G5S0微波炉 不加热 变压器次级断路 短路 烧保险

楼主(2022-07-18):
朋友的,说坏了很久了,拿来搞搞。
其他磁控管什么的没有测。

变压器次级,有两段是开路的

开机加热运行功率在240W。。。。肯定不对。

楼主:
我测保险开路,变压器次级短路。换一个应该很贵,不值得了。

楼主:
变压器是800E的,初级电阻2-3欧,次级<3欧。

肯定不对,次级一般100-300欧

网友:
点焊机点焊机

楼主:
格兰仕   微波炉配件  原厂变压器   800W 型号  GAL-800E-4   可替700E--4 -1

50-60

楼主:
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微波炉维修办法

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家里的微波炉用了好些年了,突然就用不了了,具体表现为微波炉不加热。微波炉看起来正常运转,但是要加热的东西拿出来还是冷冰冰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有些日常使用微波炉的坏习惯导致微波炉损坏而无法加热。下面小编将会和大家介绍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以及微波炉维修方法

  (一)机盖折装

  我们修理部常常接收到自已折看过的微波炉。怎知道他折过?因为盖板和机壳的雌雄接口没有对好,露出一条好宽的缝。好在坏了,不然严重微波泄漏伤人!

  折开机盖是方便的,几个螺钉全在两侧面及后背的左右和上边。不过要看清楚,有的厂家在不同处用两种螺纹不同的螺钉。记好了,装上时别弄错。螺钉要放入固定的盒里,别丢了。

  下了螺钉后,可取下铁皮盖板。

  左手按住炉身,右手先将盖板后部向上抬起10----20度角,用力住后拉出。

  装上盖板可要注意了。盖板和炉身结合处是有雌雄口的。盖板上右侧面上的雌接口(那你再仔细找找炉身上的雄接口)。

  第一步,左手按住盖板前上部,右手住前推到底,从炉身正面看,背部左上角拧一个螺钉(不要太紧)。

  第二步,右手微微抬起盖板右边后部,左手按住盖板右侧前下部,右手再将盖板压下前推.使右侧盖板和机身的雌雄接口吻合.拧好右侧螺钉.

  第三步,松开第一步拧的螺钉,交换两手,用同样的方法,使左侧盖板和机身的雌雄接口吻合.拧好所有螺钉.装盖完成!

  (二) 看图识件

  下面以格兰仕wp700---900微波炉为例,结合电路图中的电路符号和实物,讲解各元器件物理性能和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好坏的检测方法。根据我们的经验,认为只有对电路和元器件认识充分,才能在修理中得心应手。

  1,高压变压器

  变压器的文字符号是t,电路符号见下图右上角。高压变压器的作用是给磁控管提供工作电压。高压变压器初级通市电220v交流电,次级有两组,一组提供3。4v灯丝电压,另一组提供2000v左右高压。

  判断高压变压器好坏的方法有两种:

  a,在微波炉工作时检查。(下面详细介绍,读者千万等待一下,微波泄漏要伤身!!!)

  b,在微波炉不工作时检查。先将变压器的连线断开,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初级绕组2。2欧左右,高压绕组130欧左右,为正常。高压绕组一端通地的,要测高压绕组的电阻,将一个表笔接在底板上;另一表笔接与高压二极管的连线上。灯丝绕组太粗太短,不好测,也不常坏。

  高压变压器是贵重元件,又是易损元件。很有可能出现:高压线漏电,短路,烧断。我们还在修理中发现,初级线竟用铝包线做的,与插片的焊接点常有接触不良毛病。

  2,高压电容器

  高压电容器在微波炉里的位置,是固定在微波炉的底板上。和高压二极管,高压保险丝靠得很近。

  高压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是c,电路图符号是两根平行竖线。

  高压电容器的耐压是交流2100v,容量1微法。里面有个放电电阻,是一个特殊的电容器。不要买错啊。

  高压电容器的好坏检测方法,跟电扇电容和洗衣机电容的检测方法一样的:a,不能在路测量,要拔了接插线。b,如果事先通过电,还要先将电容两极短路放电。c,用500型万用表x10k欧电阻档,红黑棒调来调去充放电测,阻值在‘无穷大’-----400k欧之间变化,表示电容量正常。

  高压电容器也是易损元件。漏电或击穿,会烧高低压保险丝。这个电容器的电阻阻值几乎为0,击穿无用了。

  3,二极管

  二极管的文字符号是d ,有正负极之分。机电控制型微波炉只有高压二极管,符号一样。

  测量二极管好坏,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断开电路单独测。因为万用表的红棒通表里电池负极。所以用红棒接二极管负极,黑棒接二极管正极,才能导通(指针转向低欧姆)。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4----5k欧,反向电阻几m欧以上,越大越好。

  这里的高压二极管工作在4000v电路里,峰值和余量考虑在内,耐压要求更高。这种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有关商店里专门有售,负极有圆环可接底板,正极有套脚可插在高压电容器上。,使用方便。

  高压二极管,实际上有几个二极管串联而成的,内阻较高。正向电阻100k欧左右,反向电阻‘无穷大’

  高压二极管击穿,会烧断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内部烧断,会只有交流高压,没有直流高压。

  4,保险管

  熔断丝,俗称保险丝。当流过的电流超过一定数值后,发热熔断,不烧坏整个电路,起保险作用。熔断丝装在两头有金属帽的玻璃管里,就是保险管。微波炉里有两个保险管:一个高压保险管,一个低压保险管。

  文字符号是f,是微波炉专用的高压保险管。

  高压保险管装在微波炉的下方,和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器靠在一起。为了防止它触及或靠近其他元件和连线,造成漏电或高压放电,常把高压保险管装进一个塑料硬壳里。

  微波炉里的220v市电保险管,是彩电里一样的延迟保险丝。常见规格有8a、10a、15a。换用普通保险管,要用额定电流大一点的,否则经常断保险。它的位置在微波炉的上方 它们烧断已否用肉眼能看出。也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通断。

  常 断高压保险丝,原因除了变压器、二极管、电容电机等元器件漏电短路外,云母片太脏,烧的食物太少(如不足鸡蛋大)等,也是常见原因。

  5,磁控管

  磁控微波管,是一种电子管,常称磁控管。从外表看,它有微波发射器(波导管)、散热器、灯丝、两个插脚和磁铁等

  磁控管里有一个园筒形的阴极,这里是直热式的,灯丝就是阴极。阴极外面包围着一个高导电率的无氧铜制成的阳极。阳极用来接收阴极发射的电子。阳极上有几个谐振腔,它们是产生高频振荡的选频谐振回路。谐振频率主要由空腔的尺寸决定的。为了安全和使用方便,阳极接地。阳极接地作参考点,零电势(0v),那阴极就是加上几千v负高压。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热电子从阴极溢出后,在磁埸力和电埸力的共同作用下,沿螺旋状高速飞向阳极,又有谐振腔的作用,电子振荡成微波,并经过天线耦合,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磁控管好坏测量方法:a,关机后,使高压电容放电,拔下磁控管灯丝两个插头。b,用万用表x1欧电阻档测两灯丝,应小于1欧。c,用x10k档测任一灯丝对地(金属机壳)都是‘无穷大’。否则坏了。

  6,炉灯

  炉灯是在炉膛内装个220v15w小电灯,照亮炉膛,观察食物加热程度。盛食物的园盘是否转动等。

  电灯的电路符号是园圈里加x,文字符号是l。

  炉灯装在磁控管左边,电灯不亮,右手用尖嘴钳夹住卡子,左手用小一字起子撬出灯座,小电灯就连在下面

  7,电动机

  微波炉里有三个小电动机。电机的电路符号,在本图 里是园圈里加m字。文字符号就是m。三个电机分别在:

  a,电风扇里。大家都好看,好拆。

  b,定时器里。坏了连定时器买个新的,没多少钱。

  c,转盘电机。坏了是这样拆装的:

  拆:a,取出转盘,向上拔出玻璃盘下面的传动卡子

  b,竖起炉身,底下有个大园形突出部分

  c,用斜口钳剪下三个相连部分

  d,取下园板,拆下转盘电机了

  装:a,装上电机。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b,对准插片和插口,插入之,对准孔眼,上一个粗一点的自攻螺钉

  8,热电断路器

  热电断路器,也叫热电熔断器,是用来保护磁控管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磁控管的温度超过145---155度时,热电断路器就自动断开,切断电源。从而保护了磁控管。

  它在格兰仕wp800---电路里是s6

  虽然本图里用s,但通常用文字---sw来表示。实物和电路符号见

  热电断路器在微波炉里紧贴在磁控管上方。

  热电断路器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它通断好坏。熔断后只有换新的。这和保险丝一样。

  9,定时器

  定时器只在机电式微波炉中使用。

  由一只220v电机作动力,带动两组齿轮转动,按照面板上两个旋扭的指示,完成定时和功能的控制作用。我们细看:定时器背面自上而下,有1234四个接线铜片。四组引出线分别通向以下各处:1)棕色线,到s1和220v保险丝(再接到电源l)。2)黄色线,到电灯,电机m2,电机m3。3)兰色线,到s2和s6(再接到电源n)。4)黑色线,到高压变压器。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定时器在格兰仕wp800---微波炉电路图 里的位置

  定时器及其功能开关,实际上是控制两个开关s4及s5。其实除解冻等必要之外,功能开关尽量置于《高火》档。不然开关s5易烧坏。

  10,门开关

  微波炉的门关上,电源接通;门打开,电源断开。保证了微波不外泄。微波炉炉门里面,上下有两个门钩。

  上门钩带动s1一个开关,下门钩带动s2和s3两个开关。这三个开关都是带触头的单刀双掷开关(俗称三线开关),不碰触头,动点与 常闭点连接,碰到触头,动点与常断点连接

  上门钩带动的s1开关,称第一闩锁开关。用动点和常断点引出两根线。关门时上门钩通过杠杆推动“触点”,使第一闩锁开关接通。第一闩锁开关的位置

  下门钩 带动第二闩锁开关s2和另一个叫《短路开关》的s3。s2和s3紧排在一起,s2在外s3在里。

  第二闩锁开关s2,用动点和常断点引出两根线。关门时下门钩通过杠杆推动“触点”,使第二闩锁开关接通。

  短路开关s3,却和闩锁开关s1、s2不同 ,用动触点和常闭点(注意是——常闭点!)引出两根线,关门时下门钩通过杠杆推动“触点”,使短路开关s3断开!

  三个门开关在《格兰仕wp800---微波炉电路图》中的位置,和关门状态下的通断情况——闩锁开关闭合,短路开关断开,微波炉工作。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开门时,情况和关门时完全相反。

  开门时,三个门开关通断情况——两闩锁开关断开,短路开关闭合,微波炉不工作。而且,即使第一闩锁开关s1漏电或烧穿,也只能使220v保险丝熔断,微波炉不工作的。可靠地防止微波泄漏!

  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微波炉的维修技巧

  下面以格兰仕 WP700---900 微波炉为例,结合电路图中的电路符号和实物,讲解各元器件物理性能和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好坏的检测方法。根据我们的经验,认为只有对电路和元器件认识充分,才能在修理中得心应手。

  微波炉内部结构照片-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1 、高压变压器

  变压器的文字符号是 T ,高压变压器的作用是给磁控管提供工作电压。高压变压器初级通市电 220V 交流电,次级有两组,一组提供 3.4V 灯丝电压,另一组提供 2000V 左右高压。判断高压变压器好坏的方法有两种:

  a 、在微波炉工作时检查。(待后详细介绍,微波泄漏要伤身的 !!! )

  b 、在微波炉不工作时检查。先将变压器的连线断开,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初级绕组 2.2 欧,高压绕组 130 欧左右,为正常。高压绕组一端通地的,要测高压绕组的电阻,将一个表笔接在底板上;另一表笔接与高压二极管的连线上。灯丝绕组太粗太短,不好测,也不常坏。

  高压变压器是贵重元件,又是易损元件。很有可能出现:高压线漏电,短路,烧断。我们还在修理中发现,初级线竟用铝包线做的,与插片的焊接点常有接触不良毛病。

  高压变压器

  2 、高压电容器

  高压电容器在微波炉里的位置,是固定在微波炉的底板上。和高压二极管,高压保险丝靠得很近。

  高压电容器

  高压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是 C ,电路图符号与普通电容的符号是一样的。

  高压电容器的耐压是交流 2100V ,容量1微法。里面有个放电电阻,是一个特殊的电容器。不要买错啊。

  高压电容器的好坏检测方法,跟电扇电容和洗衣机电容的检测方法一样的:

  a 、不能在路测量,要拔了接插线。

  b 、如果事先通过电,还要先将电容两极短路放电。

  c 、用500型万用表×10K 欧电阻档,红黑棒调来调去充放电测,阻值在“无穷大‘∝'~ 400KΩ”之间变化,表示电容量正常。

  电容器的测量方法——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高压电容器也是易损元件。漏电或击穿,会烧高低压保险丝。当测量这个电容器的电阻阻值几乎为 0时 ,说明这个电容击穿巳以无用了。

  3 、二极管

  二极管的文字符号是 D ,电路符号见下图,有正负极之分。机电控制型微波炉只有高压二极管,符号一样。

  测量二极管好坏,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断开电路单独测。因为万用表的红棒通表里电池负极。所以用红棒接二极管负极,黑棒接二极管正极,才能导通(指针转向低欧姆)。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 4 ~ 5k Ω,反向电阻几 M Ω以上,越大越好。

  高压二极管,实际上有几个二极管串联而成的,内阻较高。正向电阻 100k Ω左右(见下图 2 ),反向电阻 ‘ 无穷大 ' 。

  二极管的测量方法

  这里的高压二极管工作在 4000V 电路里,峰值和余量考虑在内,耐压要求更高。这种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有关商店里专门有售,负极有圆环可接底板,正极有套脚可插在高压电容器上,使用方便.

  高压二极管击穿,会烧断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内部烧断,会只有交流高压,没有直流高压。

  4 、保险管

  保险管又称熔断丝,或称保险丝。当流过的电流超过一定数值后,发热熔断,不会烧坏整个电路,起保险作用。熔断丝装在两头有金属帽的玻璃管里,就是保险管。微波炉里有两个保险管:一个高压保险管,一个低压保险管。参见第二节(图1) 。

  微波炉里的 220V 市电保险管,是彩电里一样的延迟保险丝。常见规格有 8A、10A、15A。换用普通保险管,要用额定电流大一点的,否则经常断保险。它的位置在微波炉的上方(见下图 3 )。它们烧断已能用肉眼能看出。也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通断。

  经常烧断高压保险丝,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原因除了变压器、二极管、电容电机等元器件漏电短路外,云母片太脏,烧的食物太少(如不足鸡蛋大)等,也是常见原因。

  5 、磁控管

  磁控管也称微波发生器,磁控微波管,是一种电子管,主要由管芯和磁铁两大部分组成。是微波炉的心脏,从外表看,它有微波发射器 ( 波导管)、散热器、灯丝的两个插脚和磁铁等(见下图 1 )。从里面看, ( 它的纵截面图和横截面图 ) 。有一个园筒形的阴极,阴极外面包围着一个高导电率的无氧铜制成的阳极。阳极用来接收阴极发射的电子。

  1 .管芯

  管芯由灯丝、阴极、阳极和微波能量输出器组成。

  (1) 灯丝:采用钍钨丝或纯钨丝绕制成螺旋状,其作用是用来加热阴极。

  (2) 阴极:阴极采用发射电子能力很强的材料制成。它分为直热式 ( 阴极和灯丝合为一体,采用此种方式只需 10 ~ 20s 的延时,就可加阳极电压进行工作 ) 和间热式 ( 阴极做成圆筒状,灯丝安装在圆筒内,加热灯丝间接地加热阴极而使其发射电子 ) 两种。阴极被加热后其表面迅速发射足够的电子以维持磁控管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流。

  (3) 阳极:阳极上有几个谐振腔,多采用孔槽式和扇形式,用无氧铜制成,用以接收发射的电子。它们是产生高频振荡的选频谐振回路。谐振频率主要由空腔的尺寸决定的。阳极块上腔口对着阴极,一般有偶数个。为使用安全、安装方便,阳极接地,阴极上接负高压,这样在阳极和阴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径向直流电场。

  (4) 微波能量输出器:将磁控管产生的微波能量耦合出来,输送到负载上用来加热食物。

  2 .磁铁

  磁铁的作用是供给与阳极轴线平行的强磁场,一般采用简装式结构,用永久磁铁制成。

  3 .磁控管工作原理

  在阳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受阳极正电位影响而飞向阳极,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 , 在空间上存在方向与电场垂直的磁场,因而电子在磁场力和电场力作用下作轮摆运动。因阳极谐振腔内存在高频电场,因而就会形成绕阳极旋转的“电子云”;当旋转速度与高频磁场同步时,电子将所有的能量交给高频磁场,从而维持高频振荡。这种高频能量经微波能量输出器输出,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磁控管好坏测量方法:

  a ,关机后,使高压电容放电,拔下磁控管灯丝两个插头。

  b ,用万用表×1Ω电阻档测两灯丝,应小于1Ω。

  c ,用×10k 档测任一灯丝对地(金属机壳)都是 ‘ 无穷大 ' 。否则就是坏了。

编后语:以上就是关于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微波炉维修办法的相关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微波炉元器件检测方法

一、磁控管检测方法:
1、在磁控管灯丝端子之间进行测试,电阻值应小于1Ω;
2、在任一灯丝端子和磁控管(接地、之间测试,电阻值应无穷大;如果电阻很小或为零,那么该磁控管应更换。

二、高压变压器检测方法:检测三个绕组:
1、初级绕组,约1.45Ω
2、次级绕组,约112Ω
3、 灯丝绕组,小于1Ω
如果所测得的读数不符合上述的数据,则高压变压器可能有故障,应进行更换。

高压电容检测方法:
1、需将测量仪器设在最高电阻量程;
2、正常现象:a、测试电容器两端子,在短时间内(实跳、显示导通,然后充电后的电阻大约为10MΩ;b、端子与外壳的电阻应无穷大;
3、不正常现象:a、短路电容器始终导通;b、开路电容器因其10MΩ的内阻而始终显示大约10MΩ的电阻值;c、当高压电容器中的内部线路接线开路,就会显示一个无穷大电阻。

四、高压二极管(又称单向二极管或高压整流器组件、检测方法:
1、将仪器设置为最高电阻量程(注意:测量仪器的电池至少也必须具备6V的电压,否则在两个方向都会显示无限大电阻、。
2、 正常电阻在一个方向是无穷大,在另一个方向大于100kΩ。

五、双向二极管(又称保护二极管、检测方法:
1、将仪器设置为最高电阻量程;
2、断开导线,将保护二极管从电路上分离出来;
3、正常现象应该是从两个方向测试保护二极管的两端,电阻值都是无穷大。若其被损坏,将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表现出导通性。

注: Δ 以上元器件检测,均是在切断电源后并将电容放电,拔掉各相关接线进行。

网友A:
次级你测的是灯丝绕组还是高压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你测的是灯丝绕组还是高压绕组?

次级有3个线,接磁控管的是很小电阻。。

另外两个是开路。

网友:
照理说变压器是最不容易坏的,再测测其他元件有没有坏的,最好把次级线路断开来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怀念以前一个阳光明媚的老师

网友:
看电路图,你测到的可能是灯丝的电阻吧

网友:
我有两个拆机的 不过运费伤不起 可以去当地废品站拆

网友B:
磁控管的灯丝电阻正常阻值0.3~1欧姆左右,你要测变压器线圈阻值要把磁控管跟线圈断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级有3个线,接磁控管的是很小电阻。。

另外两个是开路。

高压保险管5KV/700MA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的灯丝电阻正常阻值0.3~1欧姆左右,你要测变压器线圈阻值要把磁控管跟线圈断开测 ...

断开测的。。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保险管5KV/700MA烧了吗?

也烧断了

网友:
高压绕组一般不容易开路,看看高压二极管是否击穿短路了。

楼主:
高压保险端与其他两个端是开路的??????难道我理解错了。难道本来就是隔离的?

保险烧断了,二极管好着的,,X10K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