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3角磨机拆机,做工还可以,线圈比较粗

楼主(2022-07-18):
拆了个大有2903的。
做工还可以。线圈比较粗,里面有霍尔传感器。总体来说质量还不错。磁铁比较强。

网友:
角磨机用霍尔浪费啊

网友A:
这机愚蠢的地方就是用了霍尔,故障率就死在这个上面,用了好多启动困难的,还有启动一会停机的

网友:
无刷角磨,最大瞬时功率超KW,意思这线圈最大电流得50A,这样想下,线圈就不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愚蠢的地方就是用了霍尔,故障率就死在这个上面,用了好多启动困难的,还有启动一会停机的 ...

我的就是,有时正常,有时启动困难,一通电转几秒就停,换主控跟买个新的差不多,有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愚蠢的地方就是用了霍尔,故障率就死在这个上面,用了好多启动困难的,还有启动一会停机的 ...

角磨机用霍尔传感器运转稳定,在切割打磨负载大转速降低,控制器自动提高转速和增大扭矩,如果卡死电流过大会过流保护自动停机,我的角磨机就是这样的,带霍尔,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有时正常,有时启动困难,一通电转几秒就停,换主控跟买个新的差不多,有好办法解决吗
...

无感无刷才容易启动困难,因为要先转起来,才能检测转子磁性,才能正确换向,就像电动车用无霍尔控制器,骑行起步有噪音和振动大,启动后噪音就很小,居本没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感无刷才容易启动困难,因为要先转起来,才能检测转子磁性,才能正确换向,就像电动车用无霍尔控制器, ...

我把大有驱动换了大艺驱动,一样带保护,没有霍尔,没有出现启动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大有驱动换了大艺驱动,一样带保护,没有霍尔,没有出现启动困难

有空发个主控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发个主控链接给我,谢谢

咸鱼,瓶多多都有,发上面链接啊,无霍尔的,比原厂大如何放进去才是安装最大 的问题

网友(2023-01-11):
引用 网友A:
我把大有驱动换了大艺驱动,一样带保护,没有霍尔,没有出现启动困难

你换了大艺主控的电池还用大有的嘛,这样大有电池没有保护会过渡放电,大有都是靠机器检查电压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