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简易锂电池座

楼主(2022-07-18):
  最近买了个点焊机,想把电池都分容一遍,14500、18650、21700、32650,每种电池座来一个没地方放,买一个又要10几20块,一开始拿磁铁做了两对,直接吸在正负极上,小电流还好,大点电流就不合适了,两个磁铁还容易吸在一起。
   找了几种材料发现丝杆加铜螺母这种电池夹好用,做了两个电池座适用以上4种电池。

网友A:
这东西要四线才准确,为什么不用探针做触点,看成本,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四线才准确,为什么不用探针做触点,看成本,应该差不多的

不用钱,要钱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弄成弹性接触的好一点吗?

网友B:
有些什么家用零件 自带弹簧加个铜头上去就行了。

网友C:
丝杆是钢的,是否影响导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是钢的,是否影响导电性?

不影响,2安电流对比电池端压差才0.02v,用电池内阻表测才10-20m毫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什么家用零件 自带弹簧加个铜头上去就行了。

就这样可以了,又不是在上面测内阻的,充放电几安电流完全够用

网友:
接线放在铜探头那边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不是一般的简易

网友D:
感觉不太实用,见仁见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太实用,见仁见智

等你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电池就知道了,我这些材料胶水都是有现成免费的,不需要钱特意去买的,专门买这些回来组装就是本末倒置了。

网友:
有一段钢,全是铜的就好了

网友:
丝杆做的不错。

网友:
虽然有丝杆,我觉得还是要加弹簧装置,夹的紧些。

网友E:
EB2400......漏液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EB2400......漏液王....

没事啊,有一组用了3年了,这些都放了两年,容量有2.5ah,那时候3块多一个买的

楼主:
福斯特出厂标容量的2.4ah,实测2.5Ah,感觉不错,漏液的少见,过充或过放就有漏液的

网友:
很好,不同尺寸的电池都能用。

网友:
铜 很多哈,不锈钢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