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3842和LM358共用一个辅助电源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2-07-19):
有大佬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我用一个12v电源加升压板到16v供给这2个芯片,上电测试没问题,就是60v的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40多
换可调电源给2个芯片供电,上电直接炸保险,3842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补充内容 (2022-7-26 23:47):
通18v直流正常,做了个维修插座,串入100w灯泡
发现上电后灯泡长亮,但是输出正常

网友:
前一次没炸是你运气好,后面炸是必然的,还好只是炸了保险,什么原理我说不清,等高手解释。

网友:
初级,次级电源共地,不炸也要触电。

网友:
开关电源初级的地是热地,跟次级的地是不能共用的,你用同一个电源给初级和次级供电,相当于将两者的地连接到一起了。需要提醒的是热地有触电风险,建议看这个视频了解一下:
https://www.ixigua.com/6798516844773769741

网友:
隔离电源共地行不通吧

网友:
12v电源变压器穿十几圈线 单独给3842供电.

楼主:
感谢大家的分享。没有经验,炸了保险,后面检查了一下 不光3842 开关管也坏了 还有好多小元件都坏了
先复原板子的原有元件,用18v直流测试没问题继续来改。。。

16v供电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可调电源一般是隔离的,隔离电源接去初级只是变成自耦工作,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炸保险还是要检查传统项目,比如开关管上尖峰有没有超,导致主开关击穿。
或者检流是不是被短接了,导致3842使劲艹直接拉爆了。
或者你的可调电源是不是DIY的那种····不耐受初级那么大的尖峰干扰?输出乱抖···也是寄
一般这种改可调输出电压电流不超过原来的数,变压器是可以不动,辅助电源弄个阻容供一下就好了,启动电阻可以干掉。
反馈适当补偿一下,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一般是隔离的,隔离电源接去初级只是变成自耦工作,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炸保险还是要检查传统项目 ...

第一次炸了后手上没有慢断保险丝 就用了快断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2次炸
第二次炸造成很多元件坏了,打算先恢复原充电器功能,修好后继续改

使用的可调电源确实是之前用atx电源改的

楼主:
后续。。。。
某宝购买明显炸毁元件更换后,通18v直流正常,炸出阴影,做了个维修插座,串入100w灯泡
发现上电后灯泡长亮,但是输出正常,
应该是哪里还存在短路问题,有点不知道从哪里查了

楼主:
昨天看b站一个up主的维修视频,问题类似,他是7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漏电
今天特意换了一个测试结果一样,量了下整流桥,发现其中一个导通压降不正常,0.9了,其他几个都在0.4多 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2022-10-07):
改调压还是挺简单的。调流还不会。

网友(2023-04-15):
慢慢来,电源 要经过几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