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重做充电宝小电流连续供电插件

楼主(2022-07-19):
以前做的

打板做的

看看波形

一个20ms不到的脉冲信号

整体信号周期大约是1s,其中高电平占比大约2%
原理就是用连续的短暂的高电平信号产生用电需求来欺骗充电宝
使充电宝以为存在连续的正常电流的用电需求,从而一直保持供电状态
,而不是进入小电流暂停供电状态

测试,没问题,当然有些型号充电宝也不适用

如果没有这个插件,单片机会被充电宝自动断电的
但是有了这个插件就可以连续使用了

产生欺骗电流的瞬间,led闪亮

网友A:
充电时间久点,好处就是不怕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久点,好处就是不怕嘣

哈哈,什么啊

网友B:
这个小装置挺实用的,尤其是用充电宝为单片机供电时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装置挺实用的,尤其是用充电宝为单片机供电时用得着。

哈哈,大概就是这个用处吧

网友:
确实有时候需要这个才好用,虽然大部分充电时用不到。
自从打板以来,各种各样的板子都给你做了一遍

网友C:
充电宝供电时很实用,感觉洞洞板的好看

网友:
小制作不断,向您学习!

网友D:
不错,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小制作,真实用。

网友E:
没原理图的帖子不是好帖子

网友:
用充电宝供电时很实用

网友:
新出的都是节能 小电流就关断了mos  直通就行了

网友:
回个贴,补点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供电时很实用,感觉洞洞板的好看

哦,洞洞板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原理图的帖子不是好帖子

网友F:
用555做,那个三极管估计可以省掉,静态电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55做,那个三极管估计可以省掉,静态电流大点

是的,555也可以,总之只要符合原理怎么做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