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烧断一根白光T12

楼主(2022-07-19):
25元买的原装2手9新轻微使用的白光T12c4头又烧断了,现在是基本常用一个型号一年断一根。

尖头的也快了,又得买一批备用了。听说国产黑金刚头子好?以前用过深圳的头子,真的太受伤了。。。

网友:
看来你经常用

网友:
我2011年买的还没坏,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少的原因。

网友:
据说西安的比深圳的好,没有证实过

网友:
打磨一下用磷铜焊条可以焊的~

网友:
按你所说,使用频率很高,那么产生的利益也就高.............所以不要心痛了

网友:
坏了说明经常用,我这偶尔用几下,还没坏过烙铁头,我是个不合格的坛友

网友:
看这样子像是焊过的头子吗?

网友:
干活多,坏的多,挣得多。

网友:
看来兄弟用得挺频繁的啊!我用的少,到目前位置,都没有用坏过。

网友:
要让不锈钢融化怎么也得1200度以上吧,这是烙铁能达到的温度吗?

网友:
使用强度太高了吧,佩服!

网友:
上高频吧,头便宜

网友:
那是您 用的多,像我,九几年3块钱买的内热电烙铁还在使用

网友:
断头一只,断加热丝三四只,这个和使用频率和使用温度有关。本人从来不敲打烙铁头,但还是损坏。西安和深圳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西安的黑色镀层扛氧化能力强一些。但有时候拖焊,就希望头子能一拖一大坨锡。

网友:
寿终正寝了。

网友:
是不是功率开得太大了呀

网友:
前几年买的国产头子,害怕容易坏,买了五六根,结果到现在才坏了一根,还不是加热丝断,也不是头坏,一个奇怪的故障,加热丝和外壳接触了,晕,其它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
看头子的模样,你经常用!

网友:
一般只有铁棒磨成针,而这个龟头却断开了,梅毒还不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