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东芝TH58TEG7DDLTA20,主控SM2244LT开卡不成功

楼主(2022-07-19):
32G东芝TH58TEG7DDLTA20,主控SM2244LT原来是好的,想自己折腾开卡,找了几个工具(sm2244LT_MPTool_P1019A、SM2244LTABMP_L1211A、SM2244LTABMP_MPP0317A_FWP0318B)都没有成功,是不是工具太旧还是设置问题。尝试过在Flash.SET增加芯片的ID和名称,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补充,后来用1019工具,选Toshiba,128Gbit(16K),TC58TFG7DDLTA0D=98,3A,94,93,76,51,强行刷,见半天没有反应,拨线,现在已经不认盘了。l另外,短接的话,是短接哪几个点。

网友:
没必要折腾,这个主控性能垃圾

网友:
短接点可以参考这里找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799-1-1.html
应该是在2244LT的某个GPIO上
我目前也在用2244LT做了一个TH58TEG9DDJBA89的盘
跳线过了,短接过了,量产也过了,现在主要问题是USB2.0下跑圈一切正常,3.0或者电脑上就寄了直接掉盘,疑似供电不足
不过蜗牛那个板子是反向的,得有空飞VDDQ啥的出来看看到底哪个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