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山寨JBC210焊台,用的5521插头插座外接电源,似乎不太够用

楼主(2022-07-19):
山寨210焊台,烙铁头断开的时候和满载烧水的时候,控制板显示的输入电压有0.7V之多,而此时电流才刚刚过4A,按说210的刀头冷态内阻2.1欧,12V加上去,算上升温后阻值增大,也应该有5A吧。故怀疑5512插头插座可能承载电流不够大或者接触电阻比较大,拖累了焊台,可我度娘了一下,没找到5521这类插头额定的工作电流。

我用的是30V10A的开关稳压电源,从电源自己的显示屏看,满载烧水状态下电源电源没有变化,万用表实测也没有变化,就是焊台的控制板显示电压跌落0.7V。

换5525插头能好些?还是也不行?

网友A:
2.1 的插头 2A内, 2.5的插头在5A内.  大电流还是用XT系列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 的插头 2A内, 2.5的插头在5A内.  大电流还是用XT系列的插头.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数字后 发现自己数学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数字后 发现自己数学不够用了

描述的哪里感觉不对?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控制板,我买的不加热,店家说不清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控制板,我买的不加热,店家说不清楚问题

不加热我分析有两种可能,1,电源带不动,板子保护了。2,估计就是板子有问题了。这玩意接线简单应该不会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控制板,我买的不加热,店家说不清楚问题

我是这种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种板子

我的是0.96寸版的,不是你这种高级的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2.1 的插头 2A内, 2.5的插头在5A内.  大电流还是用XT系列的插头.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