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ip2700-ip2780打印机_废墨计数清零软件(错误号码5100)

楼主(2022-07-19):
最近公司的佳能打印机ip2700报错,废墨收集垫已满,按取消更换!没去理他结果打了几天报错5100了。

联系电脑店维修告知120块,而且还不愿意来。算了自己搞吧,有着爱普生清零的经验,大概率知道这是打印机内部计数器报警,清除就可以了。网上下载了两个常见的工具ServiceTool_V1074原版和汉化版就开动了。

首先第一步是插上打印机usb线,进入打印机维修模式,这个佳能的方式基本都是一样的:
)在维修模式下启动打印机。
i.关闭打印机的电源,在按“继续/取消”按钮的同时,按住电源“开(On)”。(不要松开这两个按钮)。

ii.当电源指示灯呈绿色亮起时,按住电源“开”按钮不放,松开“继续/取消”按钮。(不要松开电源“开”按钮)。

ii.在按住电源“开”按钮的同时,按“继续/取消”按钮5次,然后松开电源“开”按钮和“继续/取消”按钮。(每次按“继续/取消”按钮时,报警和电源指示灯会交替闪亮,报警指示灯为橙色,电源指示灯为绿色,从报警指示灯开始闪亮)。

iv.当电源指示灯呈绿色亮起的时候,打印机为维修模式操作准备就绪。

=======================(严格按步骤操作,已测试可以)=======================

打开清零软件ServiceTool_V1074,此时灰色界面变成黑色界面说明检测到打印机了。
点击清除。。。。。。
报错没有反应,多次测试就是不行。怎么回事?
于是又度娘查找终于找到一位大师的肩膀,说1074和3.2版都过时了,下载了新版v3.4还是汉化的
上图
[

直接点击最下边的设置,一会显示英文成功,直接点击上面的打印测试,显示一切正常可以打印了。
附上清零软件可以清除佳能ip2700和2780版本的,已经测试过了,其他没试过,也有可能好用自己看吧

网友:
IP2780,我用了十年了,自己改的供墨,印象中从来没提示过废墨已满,只记得这个打印机墨盒寿命只提示一次,处理之后再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2023-02-26):
下载了,测试中

网友(2024-01-15):
大师,HP的有清零方法吗?

网友:
清零以后,又出现堆叠打印,怎么办。

楼主:
打印质量堪忧,我们又用了几个月,太难用了,像伺候爹一样经常折腾,后来不要了,现在换成了爱普生的连供打印机L系列,现在真是省心省力.我折腾过众多打印机,惠普最坑爹,就是个卖墨盒的,打印机便宜,墨盒死贵,不用就报废,佳能还不错,特别是激光和硒鼓挺好,爱普生最省事,基本不用去折腾他.

网友(2024-06-25):
网上看5100报错都是墨车故障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