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BM99B可视角不太好能弄吗?

楼主(2022-07-19):
这表有人用吗。就屏幕视角不太好。测量速度快的很。可视角能弄吗?

网友:
偏光膜撕下来重新贴一下

网友A:
电阻电容可能比较快,ES51925,51928应该是一个系列,请问下楼主,电压,电流测量也快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可能比较快,ES51925,51928应该是一个系列,请问下楼主,电压,电流测量也快吗?谢谢 ...

电压也快。除各档都可手动。就可视角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也快。除各档都可手动。就可视角不好。

谢谢,您的意思是档位不能自动跳,需要手动RANGE?内部做工比VC70D强,两者芯片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也是显示角度小,偏一些就不清楚。开背光好些。

网友(2024-10-05):
这表不错,速度很快,测电阻,表笔短接1秒即稳定,比福禄克117C还快,117需要2秒,测电容也很快。蜂鸣声一触就响,没有延迟。发现个功能,一一一档,即电阻电容二极管自动档,测LED灯珠,不用考虑正负极,搭上即闪亮。非常方便,二极管档却测不了LED灯珠。

网友:
两台BM99A 090221 Rev1.2 测量异常完全无规律 有哪位有电路图的吗?这种全自动的电路板看起来完全抓瞎 主芯片牛屎找不到型号 14脚的ic4 也磨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