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CD随身听压缩抗震的神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楼主(2022-07-19):
在索尼,松下随身听称霸的年代,两家在抗震技术上比拼得你死我活,抗震时间一个比一个标的长,

当年的内存RAM技术有限,价格比较昂贵,所以为了得到相对长的抗震时间,两家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压缩技术,据说索尼对CD数据流做了4倍的压缩。

这样一块4Mb(512KB)RAM原本只可以提供3秒防震,压缩后可以做到10秒的标注抗震水平;松下估计也差不多用这样的技术;索尼后期使用G-Protection技术,抗震效果也非常好,还不需要内存。

既然压缩,对音质肯定有影响,但一般的耳机,一般的CD,一般的木耳是不太明显能听出差距。

前几天碰到一首歌,只要打开抗震就明显无法听了,分享给大家。

HIFI年代系列5-青海青专辑,里面的第4首由 伽菲珈而,姜苏演唱的《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这首歌,不开抗震一切正常,只要打开抗震,泛音部分完全就是破音,严重影响听感,有兴趣的烧友可以试试;也可以跟我要歌曲下载地址。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我没设备。

网友A:
换成5元包邮的耳机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5元包邮的耳机就解决问题了

我就是用原道,5块3毛1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原道,5块3毛1包邮。

那3毛1正是质变的分水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原道,5块3毛1包邮。

原道,我以前买了个这牌子的5寸平板,送的耳机论坛说mx300代工的,效果还真的不错,不知你这原道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道,我以前买了个这牌子的5寸平板,送的耳机论坛说mx300代工的,效果还真的不错,不知你这原道是否! ...

不是,原道耳机一直是福兰声生产的,后来老曾把原道耳机尾货收来卖了,卖完了以后又自创了一个品牌叫无迹,换了不同的工厂不同的logo继续卖。福兰声自己还在生产原道牌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道,我以前买了个这牌子的5寸平板,送的耳机论坛说mx300代工的,效果还真的不错,不知你这原道是否! ...

其实音质对得起它 的价格。
至少在几十元以内的范围内,做工 ,音质都过不得。

有好推,又好戴,音质又不差,我们有不发烧,我们是听歌的,而不是听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音质对得起它 的价格。
至少在几十元以内的范围内,做工 ,音质都过不得。

求购买渠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道,我以前买了个这牌子的5寸平板,送的耳机论坛说mx300代工的,效果还真的不错,不知你这原道是否! ...

原道早倒闭了

网友:
所谓的抗震功能实际上就是将CD盘片以数倍常速高速旋转,短时间内读取大量数据存储起来,然后将存储的数据提取出来进行解码,中间经历了存储/读取过程,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数据解码了,再加上为了尽可能存储多的数据以适应长时间抗震,厂家可能会对数据进行压缩,这时再解码出的声音肯定会有所损失。

网友:
带压缩的是ADPCM,后期机型才有,差不多是4:1压缩率,早期的ESP主控算力还不够, 有些机型可选工作模式,Buffering ESP mode,Compressed ESP mode,就是为了兼顾音质。

网友C:
我的后期CT790并没有抗震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后期CT790并没有抗震开关呢!

是的,CT590也没有,只有插line out才会自动解除抗震。

他家这策略貌似也有道理,你既然要听高保真,就走line out,就会自动关闭抗震,同时音效也会被关闭。

索尼有的机型在外接电源的时候,也会关闭压缩抗震,但保留内存直接不压缩缓存这样抗震时间就缩短到3秒以内(索尼大多机型都是4Mb也就是512K内存,CD数据大约180K也就是只能缓存3秒左右)效果就是差还是那个电源,开ESP后拍机子,声音停顿会延迟1秒多,关闭ESP后一拍就停。

松下CT790应该也有590的通病,插一般耳机,按停止或暂停,或听歌间隙会有较大背景噪音,这是电路设计的原因,我查了好几张图纸才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CT590也没有,只有插line out才会自动解除抗震。

他家这策略貌似也有道理,你既然要听高保真,就 ...

我的CT-790还有一个毛病,在打开操作提示音后,切换播放模式(顺序、单曲很循环、随机时等)时会导致音效变化,非常明显!关掉操作提示音就没有此问题,非常奇怪!请教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T-790还有一个毛病,在打开操作提示音后,切换播放模式(顺序、单曲很循环、随机时等)时会导致音效 ...

打开按键音,会窜键?

还好我的那个590不带线控,开不了按键音。

从来没听到过按键音。

具体原因很难说,有可能是按键音脉冲干扰到单片机本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按键音,会窜键?

还好我的那个590不带线控,开不了按键音。

也不是串键,就是听感上变化了!
CT790在线控上长按EQ键,显示bp off或bp on,关闭或打开按键确认音,按键时“滴”声就没有或有了。这个声音很短,只是按键时响一声。
只要打开这个声音,在切换播放模式时,就在听感上能明显感觉出声音音效的变化来,而在屏幕显示上的音效并没有变化,说明不是串键。很奇怪
正常来说那个按键音和播放模式均不可能影响音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串键,就是听感上变化了!
CT790在线控上长按EQ键,显示bp off或bp on,关闭或打开按键确认音,按 ...

估计是当年设计的原因,

线控的单片机会把当前线控的设置状况,全部发送一遍给主机单片机。

在发送前,先给主机单片机发送一次所有设置清零;然后在发送一次当下设置。

松下的线控只有一根线IO,也就是给线控发数据,接受线控数据都是这一根线,估计单片机就把所有字节都发送一次;主机给线控发送显示内容也是一次发送所有数据。

而索尼那边,按键一般是一个模拟信号线,有的甚至是用电阻分压的,然后送给主机,主机发送的显示信号又是另一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当年设计的原因,

线控的单片机会把当前线控的设置状况,全部发送一遍给主机单片机。

多谢指教!这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