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天邑TY6203A拆机

楼主(2022-07-19):
搜遍全网,没看到具体拆机,入手一个大家共赏。6203A全套大螃蟹方案,对比6201A不升反降。使用几天目前稳定,总体方案应该功耗低于6201A。可用

网友A:
我是来看螃蟹的,但螃蟹腿都没有看到!

网友B:
那么大的空位,真是浪费PCB板材,建议厂家学习2.5寸固态银盘的PCB板,小小一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螃蟹的,但螃蟹腿都没有看到!

有腿儿

网友:
有没有壳子小,天线短的路由器?现在塑料不要钱吗?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几根天线间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吧,才把盒子做那么大。

网友C:
楼主把散热片拆了,还是没有散热片?芯片上面是什么,导热垫吗?

网友:
看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散热片拆了,还是没有散热片?芯片上面是什么,导热垫吗?

陶瓷散热片,这玩意儿好像就螃蟹用得多。

楼主:
正在用,懒得折腾了,就没有拆。

网友D:
性能够用就行,求稳定就加3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够用就行,求稳定就加3个散热片

测速不太平稳,能用就行

网友:
缩水缩的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空位,真是浪费PCB板材,建议厂家学习2.5寸固态银盘的PCB板,小小一块就可以了。 ...

板子大兼顾散热的,否则还要加散热器

网友:
感觉散热比较丐,可能是发热低吧

网友(2024-10-10):
测速不太平稳,能用就行

网友:
还是开一下散热片吧,虽然螃蟹也没什么看头

网友(2025-08-03):
主控是8198d,双核0.9g,集成256ram,集成千兆交换机,2.4g是8192xar,集成fem,5g是8832ar,集成fem,rom是128mspi。574+1201=1775mbps,严重残血版wifi6,5g换8832cr可变身半残版WiF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