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貌似电子表的物件

楼主(2022-07-19):
人家走路捡高端电子产品,俺捡了个貌似电子表的物件,让懂行的看看。

网友A:
就算电子表也要有四位数字吧

网友:
这个是算高端了,LED还有封装,上次我捡了一个类似的,LED是直接绑定的

网友:
类似呼叫器的东西吧。。

网友:
芯片都磨没了?

网友:
似乎是这个:“LED数显圆形电压表” 。

网友:
这是遭遇了什么就剩下两位数码显示了

网友:
把它恢复上看看是啥

网友:
这东东肯定不是电子表上的,如果是,哪倒新奇了。

网友:
可能是个水杯的温度显示模块。

网友:
还有几个电阻和LED,真没啥可利用的。

网友:
看笑脸像温度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电子表也要有四位数字吧

有那种玩具电子表,时分轮流显示,按键还能显示日月

网友:
貌似电热水龙头里面显示温度的

网友:
这个捡的没太大价值啦

网友:
应该是那种保温杯上面的显示温度的东东

网友:
电子表的话首先数位都不够啊,显示时间要4位吧

网友:
看着像湿度仪,上面有一个笑脸,根据湿度情况会变化

网友:
正宗的伊拉克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