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完显示0kb-已对齐,怎么才能1024k-已对齐

楼主(2022-07-19):
问一下各位大神,量产完显示0k-已对齐,怎么才能1024k-已对齐,量产软件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对齐和量产没关系,和分区有关系,自己用DG分下区对齐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和量产没关系,和分区有关系,自己用DG分下区对齐下就行了

用DG 1024k对齐后,插入u盘电脑识别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