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宝上所谓通用原厂电瓶,有什么猫腻呢

楼主(2022-07-19):
原车配的电瓶是瓦尔塔6-QW-70,760A冷启动电流,快5年了不行了
假货宝上看了一下,瓦尔塔原厂对应型号是H6-70-L-T2-A,但是冷启动电流只有720A,价格是890元
但是却有很多商家标称是通用原厂电瓶,型号和参数都和原车一样,有瓦尔塔的,有德科的,还有风帆的,价格560元,全国包安装(其实也就是他们接单,当地汽配店送货安装),质保两年。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所谓原厂电瓶,到底是真原厂流出来的,还是生产厂流出来的,还是就是假货或者翻新货,贴了个原厂的标贴?

网友A:
当地买吧,价格差不了多少。还能以旧换新,又少了邮费,跟网上差价不大的,甚至还能小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地买吧,价格差不了多少。还能以旧换新,又少了邮费,跟网上差价不大的,甚至还能小赚。 ...

一样的,都是线下店接单后送货上门安装回收旧电池的,毕竟走物流的话风险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地买吧,价格差不了多少。还能以旧换新,又少了邮费,跟网上差价不大的,甚至还能小赚。 ...

货都是本地的,因为都说几个小时就能上门安装,所以不可能是外地发过来的
现在问题就是,这些电瓶到底真是原厂的,还是生产厂的,还是假冒翻新的?

网友:
李逵与李鬼。

网友:
型号和参数?这些东西都信?假货宝上一节18650都能带一辆电动车了你信不?当地店里直接去买吧,能换新,保修也方便

网友:
各有各的渠道,型号不同,质量不一样

网友:
网上买的看人品,人品好给你新电瓶,人品差给你翻新电瓶

网友:
不可能原厂的货,一般是代用电瓶,4S店的机油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原厂的机油不过是自己组货而已,他们有专门的进货途径。

网友:
电瓶这东西水太深,还是当地买吧,有问题好解决

网友B:
人家说的原厂是电池牌子的原厂生产,并非是通用汽车厂家的货
用过早期的BOSCH、骆驼、风帆和统一,还是觉得统一耐操,如果对电池参数不了解的建议在某东的自营店下单靠谱,又不用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原厂是电池牌子的原厂生产,并非是通用汽车厂家的货
用过早期的BOSCH、骆驼、风帆和统一, ...

看你还能说出几个牌子的份上,给你分享一个我第一次见的仿统一(GS)杰士的电池,正统

网友C:
楼主没看明白商家的文字游戏,汽车主机厂并不生产铅酸电瓶,都是其他品牌厂商生产的;商家随便卖个XX品牌的电瓶,当然可以说是“原厂”了,因为本来就是那个厂家生产的,不存在什么假冒问题,至于质量寿命如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看明白商家的文字游戏,汽车主机厂并不生产铅酸电瓶,都是其他品牌厂商生产的;商家随便卖个XX品牌的 ...

你也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说的原厂,意思就是这些电瓶厂家,给通用专门生产的电瓶,上面打通用标的,给原车配套用的,有瓦尔塔,有德科,还有风帆,都给通用配套过,电瓶上都有通用的标,去4S店换的也是这种电瓶,那么外面也有卖的这种,简称原厂电瓶,按理说,原厂是不可能把这种电瓶对外销售的,生产厂家也不可能把这种电瓶销售出去的,那么这种电瓶,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楼主:
另外,昨天给电瓶加水了,打开后感觉电瓶里面很干,然后每格加30ml蒸馏水,一共加了180ml,加好后静待半小时,打火开出去溜溜,打火瞬间提示助力转向弱,不再提示电池电压低了,溜了10分钟回来,今早启动,没有提示任何错误,难道说加水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昨天给电瓶加水了,打开后感觉电瓶里面很干,然后每格加30ml蒸馏水,一共加了180ml,加好后静待半小 ...

有一定作用,但意义不大,电极硫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没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说的原厂,意思就是这些电瓶厂家,给通用专门生产的电瓶,上面打通用标的,给原 ...

美系德系配套瓦尔塔,也有配骆驼的,日系配GS 、汤浅、统一、等。配套就是OEM厂商,也就是原厂,但厂商会标零件号不标品牌,补修市场卖的就是各大品牌,其中就有原厂,也有纯脆的4S店出来的原厂就是那种黄纸壳包装没直接打品牌的,我说得有点乱,请理解

网友:
没必要买AGM的,浪费钱

网友:
网上李鬼太多了,发来的东西没几个真的。

网友:
前几天车子刚换电瓶 瓦尔塔 原车瓦尔塔T5 55AH CCA530A的,X宝搜索、咨询本地瓦尔塔代理T5无现货,根据T5参数和电池仓大小选择H5 60AH CCA580A 的有现货,送货带安装,下单不到2小时搞定,先扫码验真,安装后再扫码质保,T5比H5贵70-80,店员说T5是专供广汽传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