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更改20v锂电电扳手充电转灯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2-07-19):
有如下20v锂电电扳手充电器,目前的电池是5s2p ,截止电压是21v,现在想更改一下转灯电压到29.4v。拆开电路板并没有发现tl431,和led连接的只有一个丝印m6的三极管。
这个搞得不会了,求大神指导一下如何更改。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次级有稳压管吗?

网友:
这个就是个恒压恒流电源,保护靠电池保护板,你给变压器上再多缠几圈提高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是原边反馈,改R6R7阻值。

网友:
期待修改后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边反馈,改R6R7阻值。

应该是的,看电路板上也只有的R6 R7长得像分压采样电路。

网友:
期待楼主修改成功,分享一下

网友:
看有没有光耦,顺着光耦低压侧找

网友:
这个就是个恒压恒流电源

网友:
原边拆了两个比较,电路元件一模一样,只有变压器一个缠的厚一点点,所以提高电压改变压器吧。

楼主:
懒癌犯了,到现在还没有动手。

争取近期给大家一个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