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坛友有没有渠道弄到43寸液晶屏

楼主(2022-07-19):
家里一个43寸的液晶电视被小孩子把屏搞坏了,虽然是个杂牌的,功能也不多,但是显示效果还不错,都是外接盒子在用,也设置了通电开机,平时也用的很顺手,只是可惜了。想当初在拼多多花720买的,可惜那个店好像都关了,没有这么实惠的了。现在再看看很多家卖的所谓43 led某某电视,一问尺寸都是货不对板,心心念念还是想把这个电视修起来。前几天在京东上889也买了个43寸,但不能设置通电就开机,自带也是配置有点弱,1G+8G远不如我的2G+16G的斐讯盒子用的顺手,所以还是用外接盒子在用

网友A:
把新机子的屏拆换到旧机子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B:
为啥要纠结上电就开机?不就按下遥控的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纠结上电就开机?不就按下遥控的事嘛

主要家里老人小孩用,老是要用2个遥控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新机子的屏拆换到旧机子上不就可以了。

毕竟是新的,再说拆了也不一定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家里老人小孩用,老是要用2个遥控器,不方便

那你买带HDCP的电视吧,可以设置电视开机就开机顶盒。或者你就买个两用遥控器,能同时遥控机顶盒和电视的就行。换屏别乱换,有些屏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
还是乖乖的适应新的吧,买到屏也不见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买带HDCP的电视吧,可以设置电视开机就开机顶盒。或者你就买个两用遥控器,能同时遥控机顶盒和电视的 ...

现在是要让盒子控制电视,我电视和盒子都插在一个插板上,每次开机只是按一下电源插板上的开关,盒子通电就开机,只是电视通电只是进入待机模式,每次还要按一下遥控器开机,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C:
电视基本就是个屏幕  和   音箱

网友D:
液晶电机几乎都是因为屏坏了才淘汰的,很少有主板坏出售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基本就是个屏幕  和   音箱

说出来都是泪,一台55,一台50,43这是第三台了,这次买了块43的钢化玻璃挡在前面

网友E:
新电视有物理按键没有?有的话考虑改改开关机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电机几乎都是因为屏坏了才淘汰的,很少有主板坏出售屏幕的。

可惜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电视有物理按键没有?有的话考虑改改开关机按键。

有的,之前有考虑过加一个延时通断开关

网友F:
一般都可以设置上电开机的,进工厂模式里,有电源模式选择,有上电开机,有上电待机,也有记忆上次开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可以设置上电开机的,进工厂模式里,有电源模式选择,有上电开机,有上电待机,也有记忆上次开机模式 ...

是的,一般电视会有这个工厂模式的,但是我这次买的小米确实找不到这个设置

网友G:
连着坏了好几个电视机屏幕的家长,应该考虑是不是换个小号继续修炼,这个号已经废了,从小没有教育好,我家电视用十几年也没见我丫头碰坏

网友H:
买电视不管贵的便宜的 都应该买不带l联网功能的   有广告不说 配置还拉跨 不如外挂盒子舒服 一般盒子遥控器有学习按键 可以学习电视的开关键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电视不管贵的便宜的 都应该买不带l联网功能的   有广告不说 配置还拉跨 不如外挂盒子舒服 一般盒 ...

是的,我也想买个只能显示只带HDMI接口的,可惜还真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着坏了好几个电视机屏幕的家长,应该考虑是不是换个小号继续修炼,这个号已经废了,从小没有教育好,我家 ...

星星孩子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是在修炼,我家大的也听话学习也好,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