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下说蓝牙的天线和2.4G无线网卡的天线通用吗?

楼主(2022-07-19):
想给一个蓝牙模块加个天线,这天线和无线网卡上的天线通用的吗?

网友:
通用的,,都可以接上去用

网友:
2.4ghz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A:
蓝牙本来就带印刷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本来就带印刷天线的

有些模块的天线是印在主板上,不是在模块上,模块拆了的话就得自己搞天线了

网友:
是通用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频率一样都在2.4G频段,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