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装完成python后不能双击运行PY文件怎么办?

楼主(2022-07-19):
红米N8P安装不了应用了,今天在安装应用的时候总是失败,在应用市场上也没有其它提示,点击重试就重新下载并安装,结果也是失败,在酷安和网页上下载的也一样,只是有个安装页面,失败原因可以看到了了,提示
安装失败(13)
失败原因
与安装应用内容提供都冲突
处理建议
卸载当前已安装版本,再重新安装
我的都是卸载后安装的,不能怎么办?下载卡刷包安装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可能线刷也不行了!想用SP深度刷机,电脑是重新安装的系统,什么都没有了,下载了python安装后也运行不了PY文件,点击后看到一个窗口马上就没有了,电脑是WIN7的,下载的版本是386/385/384三个版本都这样,卸载重启电脑再安装还是这样

不能运行这个文件手机就会马上退出深度模式的,怎么解决呀?undefined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手机电脑都中毒了?没啥重要文件的话恢复下出厂设置呗

网友B:
python不是要添加系统环境变量吗,看看有没有Python 安装路径

网友C:
python的安装目录有没有放到path里面啊

网友D:
看到一个窗口马上就没有了,你在CMD窗口命令行下运行python程序看看。应该是你的程序运行完关闭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手机电脑都中毒了?没啥重要文件的话恢复下出厂设置呗

不行,手机不能三天两头的恢复呀!但是不恢复就不能进系统了,不应该中毒呀!不知道反正不是在深度模式下刷机,手机就不能折腾,安装应用也不行,还容易进不了系统
就是在我修改分辨率后这样的,开始是进入系统什么都看不到,后来就是刷机什么的,都失败或者不能解决
昨天试了下那个包里面的英文软件,运行后按竟是加减和电源键插入数据线,放开按键手机就不退出深度模式了,用SP刷机成功了,现在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thon不是要添加系统环境变量吗,看看有没有Python 安装路径

不用吧?不是自动的吗?在安装的时候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thon的安装目录有没有放到path里面啊

https://www.runoob.com/python3/python3-instal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thon不是要添加系统环境变量吗,看看有没有Python 安装路径

是这个吗?我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我按着那个页面的弄了一下,现在双击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窗口马上就没有了,你在CMD窗口命令行下运行python程序看看。应该是你的程序运行完关闭了的原因 ...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手机电脑都中毒了?没啥重要文件的话恢复下出厂设置呗

电脑中毒的可能性更小了,都不怎么开机,那开怎么回事了?反正不好用了,就重新安装的系统,现在里面没有多少东西,也没有用过多少,现在需要了,它又不能用了

网友D:
不是运行python,是运行你的.py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运行python,是运行你的.py文件

是运行PY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运行python,是运行你的.py文件

python软件正常,可以打开全部应用

网友B:
出现这个界面,就说明Python已经安装上了,至于双击py文件,窗口一闪就没。
那你要看它所需要的运行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界面,就说明Python已经安装上了,至于双击py文件,窗口一闪就没。
那你要看它所需要的运行库文 ...

不知道呀!好多不是自事运行库的吗?比如QQ,如果系统没有安装运行库,安装完QQ也一样能用,不知道其它的软件了。这个还要用什么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窗口马上就没有了,你在CMD窗口命令行下运行python程序看看。应该是你的程序运行完关闭了的原因 ...

那个图片是我的截图

楼主:
在必应上用翻译后的英文搜索到了以前看到的那个网页了,同时也知道了,原来那个英文的软件就是干这个用的

楼主:
我就纳闷了,以前都是双击PY文件就运行脚本了,现在不要用python main.py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