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gff和nvme之类的能开卡的盒子推荐

楼主(2022-07-19):
我就想问问有没有ngff和nvme之类的能开卡的盒子推荐几个我买了2个都没用

网友:
这个很容易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慧荣的啊,找1153E桥的开卡转接板或盒子呗

网友A:
ngff-SATA很简单啊,转成SATA就好了,你要找开nvme首选jms583,asm那个不好用,如果真想通吃买螃蟹那个nvm sata双协议的(未验证是否都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ngff-SATA很简单啊,转成SATA就好了,你要找开nvme首选jms583,asm那个不好用,如果真想通吃买螃蟹那个nvm  ...

螃蟹的不行(海康的盒子)

网友:
nvme的ms58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