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故障易驱线有人要吗?

楼主(2022-07-19):
不认盘的有个十来根,啥价合适没人要就拆线用了。。

网友A:
3.0还是2.0啊,图也不放一个,让人咋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还是2.0啊,图也不放一个,让人咋买

都是3.0的,大部分jms578,有一两根asm。等周末我整理下拍个图。

网友B:
拍个图再发出来

网友:
如果便宜,可以拿来玩一下,反正是坏了,能修好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图再发出来

目前就三种版号
T-180724Y
T-180830Y
UT-31111_V1.0

网友A:
有没有外壳
都是裸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壳
都是裸板么

11根带壳子

网友:
多少钱一根
价格合适买几根玩玩

网友:
我也有两根坏的线,插上之后读盘但不识别分区只能看到一个打不开的USB设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