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口快充坏了,拆开修一下,遇到奇葩事

楼主(2022-07-19):
一个四口的usb快充,当时16大洋入手,普通口正常,快充口无输出。

超声波焊接的,砸开里面板子做工一般

检查电容基本正常,测试输出端短路
经测量,发现输出肖特基ss56已经击穿。
这是两个ss56并联的。

因为没有配件,所以在网上买了,几天后ss56到货,却发现比原来的尺寸大一圈,也厚的多

随即又在另外一家店又买了几个,发现这次的比上次买的还大的多

三个比较一下,区别非常明显

也不知道这同一个型号为什么封装差这么多第一次遇见
测试最大的那个,压降0.194v

第一次买的压降0.225v

原机拆下的最小,测试已经短路

这是买来的样子

想用最大的换,尺寸放不下,经测试原机两个肖特基只短路了一个。最后想想还是两个都换掉保险点

换了两个小的,但也比原装的大也厚,凑合焊好

测试快充已经正常了
看来下次买东西先看好尺寸再下手,谁能想到外形差这么多。结束。

网友:
封装不一样,贴片阻容 好几个系列的封装呢

网友:
SS56有ABC三种封装,都有尺寸标注,
比照外形尺寸卖即可。
那个最大外形的,核心也大,大电流发热要小一些。

网友A:
电容鼓了一个,没有换?

网友:
这个地方的肖特基二极管容易发热,体积大的承载功率应该大一些,为了降低温度,可以更换大功率的或者多并几个

网友:
多砸几个,多买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
为啥只把表拍那么清晰?

网友:
一般宝贝描述有尺寸说明吧?没注意看?

网友:
牛人,什么都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一个,没有换?

挺小肚了,离生产应该还有段时间

网友:
大个头的发热小

网友:
这个有6种封装,SMA,SMB,SMC,SMAF,SMBF,SMCF       带F的是薄的封装。原来的两个并联的,应该是SMAF封装的

网友:
实在不行你给他摞上

网友:
封装是有很多种的,比如一个三极管,至少有十来种封装的样子。买错几次 以后就不会错了的

网友:
这是在交易区买的吧?一看就是便宜货

网友:
大的好,寿命长

网友:
两路坏了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一个,没有换?

确实已经鼓了,不换的话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