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花轴有办法使用吗

楼主(2022-07-19):
想省点钱。

网友:
圆孔加顶丝一样用啊

网友:
看着做工很好

网友:
你也没说干啥用呀,

楼主:
联轴器好像不太好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配斜齿用的,没有配套的很难搞,有可能还不是标准件
但是斜齿在性能(噪音,振动)上比直齿轮强,所以现在中高端货里面用斜齿越来越多

楼主:
人家打印机上用的。。上次忘了买。尝试一下玩玩。老哥们多是聪明人出主意

网友:
角磨机,改方轴

网友:
激光打印机上的

网友:
这个要看怎么用

网友A:
想省钱不是这样省的,这种电机转速低,功率小,拿来做工具电机功率差太多,这个要考虑好才行,搞不好费了半天劲,做出来的东西毫无用处。

楼主:
以一般这种电机2000-3000转,,在这个好像是15000转需24v,,长时间能不能用来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省钱不是这样省的,这种电机转速低,功率小,拿来做工具电机功率差太多,这个要考虑好才行,搞不好费了半 ...

这种大概有40W,diy一个风扇是没问题的
主要弱点是一体化的电路板结构,改造难度大,想换轴几乎不可能

网友:
你想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现成的无刷风扇要多少有多少,也很便宜,而且肯定比你做得好,何必吃饱了撑的费力去做呢。

网友:
磨成D轴也行,上顶丝也行,看怎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无刷风扇要多少有多少,也很便宜,而且肯定比你做得好,何必吃饱了撑的费力去做呢。 ...

小尺寸确实是很多  大尺寸有点贵往上几百块左右 请问有大尺寸无刷成品便宜吗?推荐一我看看一下

网友:
加一段气管;但这种电机有的正常转数区间不太适合做风扇;改电磨已经烧死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尺寸确实是很多  大尺寸有点贵往上几百块左右 请问有大尺寸无刷成品便宜吗?推荐一我看看一下 ...

这个电机只能做很小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