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联通智慧乡村摄像头VS301

楼主(2022-07-19):
搞到一个全新的300万VS301,到手之前全网查过没有拆机,这玩意儿只能通过联通智家APP绑定观看,局域网扫描过端口,没有开放的。不过有TTL接口,那位大神应该可以破解登录。顺便再说下这货是易莱孚代工的。

网友A:
看板子上阉割了好多东西,能用就行,破解可能比较难。

网友:
现在大部分监控视频都是加密的,有没有办法输出的视频直接是解密的呢?

网友B:
我也搞了个电信海康摄像头不知道怎么弄,来 个 人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上阉割了好多东西,能用就行,破解可能比较难。

阉割的应该是云台和无线网卡部分,应该两种摄像头是共版

楼主(2023-01-24):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了个电信海康摄像头不知道怎么弄,来 个 人教下

海康的应该可以刷市场版固件,至少要比这种几率高,固件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