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喜德盛锂离子电池充电器(DZL361001)

楼主(2022-07-19):
今天给电车充电,突然发现充电器灯不亮了,无法充电,昨天还好好的呢,怎么回事呢,拆开看看。结果发现是电源线断了,是以前的老伤,重新焊接修复。
喜德盛原装充电器

标识

三角螺丝

散热片很大,没用风扇

贴片芯片,字体不太清晰。看电源线焊过,想不起来是不是本人换的线

查不通电的原因,这根通

这根不通

这插头什么时候让220V咬了一口也不知道

原因就是以前焊接的时候,焊锡太长了,焊锡不太好比较硬,电源线质量也不怎么样,在收纳电源线的时候,焊点被折断了。

重新焊接的时候也忘了套热缩管,好在原来的那个还在上边没剪断,就还用老的吧,长度有点免强,这次不敢把焊点弄那么长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充电器没用风扇,散热片也很大,质量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无风扇哈哈哈

网友:
我的充电器前不久也坏了  比较惨烈  内部炸了

网友:
喜德盛的36  48的我都有只是没拆开看过

网友:
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用来是断线了~

网友:
买了个安徽天长的73V5a的锂电充电器,电源线只有30CM长,拆开换根线,顺带拍了张照片,大神们看看这是不是很垃圾,都没看到保险

网友:
暂时没分了,打个卡~

网友:
原来是中间接线处的问题,解决也很容易。

网友:
有合适的另外再换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