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无线接入点 H3C WA4330-ACN

楼主(2022-07-19):
正在使用的设备,为拆而拆这个

官网信息

主要参数

接口及型号

拆开

主板正反面

电源及开线

主板上主要元件

天线情况

完了。
谢谢欣赏!

网友:
新华三的网络设备还是很好的,比缩水普联强太多

网友:
带POE电源有点多零件

网友:
工业级的吧哈哈

网友:
肉真多,肯定不便宜。家用合适吗?

网友A:
商用的是不是比家用的功率大WiFi的功率,还是只能是家用那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用的是不是比家用的功率大WiFi的功率,还是只能是家用那个标准

家用商用都是最大100mW,只是很多时候家用的都做不到100mW或者天线缩水,导致信号不好

网友:
为拆而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零件真够多的

网友:
发展需要口碑,店大了,就牛叉了就偷工减料谓之进步。。。。。。。。。

网友B:
这天线很有特色,估计增益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天线很有特色,估计增益比较高吧

这个家伙,穿两层楼照样使用。

网友:
华三的网络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AC+AP一整套下来要多少钱呢

网友:
6天线,楼主你这个是家里用的还是公司用?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华三就是华为的三产后来看到实物才知道是H3C  这货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循环使用标注的50年  不过五年有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网友:
5G有2个标准,2016年以后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可以接近7Gbps

网友:
接入点和AP 路由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20db,非常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