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变频空调压缩机不是永磁同步而是三相异步电机, 简单原理介绍

楼主(2022-07-19):
原本以为直流变频空调的压缩机电机是和航模无刷无感电机一样。
但是纳闷它为什么不用和电动车一样的无刷有感电机呢,毕竟功率体积都那么大,增加霍尔传感器应该更稳定。

直到最近才发现直流变频空调的压缩机电机其实是三相异步电机,
和常见的使用三相电的380V电机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和220V的电机原理也是差不多的,里面都是个鼠笼转子!

所以单从压缩机电机来看,直流变频和定频的空调在满功率运行时效率差别不会悬殊很多。

故事要从变频空调的驱动板来说,看如下图的几个变频空调的功率驱动模块。

拿到这个板子后直接惊呆了,220V接上AC-L AC-N,压缩机接上U V W三个点,P和N接上电容,L0和L1接上电感。
给控制信号或短接某个地方,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了。
瞬间惊呆了,这个大功率的东西,这么简单的板子,连个主动PFC都没有。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然后网上一顿搜索发现,它就是这样的。

里面有个核心的东西叫IPM,里面大概是6个IGBT,和航模无刷驱动的6个MOS原理是一样的。

但和航模的永磁同步驱动不同,航模驱动需要判断转子位置,然后给出能使其转动的磁场,时序要求很高。

变频空调压缩机的定子和航模的定子线圈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空调的转子本身没有磁场,而是一个“鼠笼”结构,“鼠笼”线圈被旋转的磁场推动着转动,但和磁场不同步,所以叫异步电机。

变频空调的驱动板只管产生旋转磁场就行,不用管转子位置。

网友A:
把驱动模块藏了.发个前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模块藏了.发个前级板?

这就是接压缩机的那个板子, 功率原件在反面

网友:
看来IGBT全面普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接压缩机的那个板子, 功率原件在反面

反面的图片也发上来啊。

网友:
变频器提供变频的三相电(矢量变频),这样电机简单,控制也简单

网友B:
2015年以后永磁的多。
之前的确是交流三相电机。。。

网友C:
工厂用的吧?家用哪有三相交流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用的吧?家用哪有三相交流电的啊

变频器就是个裂相器,输入整流,再裂三相

网友D:
永磁就是同步电机,什么直流变频,都是玩噱头,新名词,唬人的,可销售小姐不懂,还说你无知呢

网友:
楼主拆个压缩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永磁就是同步电机,什么直流变频,都是玩噱头,新名词,唬人的,可销售小姐不懂,还说你无知呢 ...

顶你。这帮中国空调专家。还特么直流变频,没上过学真被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永磁就是同步电机,什么直流变频,都是玩噱头,新名词,唬人的,可销售小姐不懂,还说你无知呢 ...

销售小姐真不懂。。。。你真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哈哈哈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板

网友:
空调的变频分全变频(内外机风扇)和压缩机变频或部分变频,变频分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直流变频就是永磁同步电机,交流变频最低转速没有全直流的转速低(一般电机不会过低速运行,过低速反而费电效率低),但是交流变频热稳定性更好,就是磁切噪音比较明显,开机高速运转时犹如飞机涡轮引擎,稳定恒定后和永磁的差不多。永磁电机采用特殊理过的稀土磁铁,若干年后会有少量退磁,但一般人不会有明显感觉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定频空调用的就是单相异步鼠笼电机吧,只要一个电容就转得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年以后永磁的多。
之前的确是交流三相电机。。。

永磁电机的压缩机带有霍尔传感器接线嘛.  我一次也没见过呢, 难道是无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磁就是同步电机,什么直流变频,都是玩噱头,新名词,唬人的,可销售小姐不懂,还说你无知呢 ...

但确实是整流程直流再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