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温湿度计看看

楼主(2022-07-19):
几块钱入了一个电子温湿度计,准备放车上看车内温度(不是自动空调,不能看到车内温度),到手以后,比预想的小很多,边长只有4.5公分,厚度1.5公分。拆开看看啥样。

没有螺丝,全是卡扣,撬开后盖,电池用的2032或者2025或者2016

背面没几个元器件,那个有弯弯的应该是湿度传感器,没看到哪个是温度传感器

电池拆下,2032

电池3.23V

板子背面,好不圆的牛屎,这牛拉得不走心啊

板子下面,屏幕和导电橡胶

装上,板子刚摸过,受手温影响大,等一会儿停留在30.4

用测温枪打温度计的表面温度,咦,居然一样
哈一口气,湿度迅速变化,但准不准,不知道。刷新速度大概10秒一次。

再放一会儿,再测一下,差0.1℃,看来准确度还可以

再放到基本和环境温度基本一样,两者也差0.1℃,总的说来,精度蛮好,但估计是热敏在板子上,受环境温度影响时,反应较慢,多放一会才能显示正确环境温度

最后,粘车上

网友:
精度可以了。我有电子温度计一个,带测温的万用表一只,玻璃煤油温度计(老式的那种)一只,三个的温度各显各的……

网友:
用RH电阻检测的!

网友:
可以了, 物有所值了, 精度也不会很高的

网友A:
这个外壳会不会嗮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会不会嗮化了?

普通塑料外壳,为啥会晒化?

网友:
技术进步了,温湿度测量,方便,小个,不占地方。

网友:
就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现在都是集中在一个芯片里了,外围基本看不到元件。。。。。。。。。。。。。

网友:
这个小东西精度还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了, 物有所值了

网友C:
r3是测温电阻

网友:
这个小东西物有所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是测温电阻

感觉不像,我用无水酒精擦了,居然不降温,

网友D:
湿敏电阻和感温电阻设计好的话精度也不错,价格便宜,也不知道小米家的温湿度计用的瑞士的温湿度传感器好在哪里,精度还是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湿敏电阻和感温电阻设计好的话精度也不错,价格便宜,也不知道小米家的温湿度计用的瑞士的温湿度传感器好在 ...

好在噱头足

网友:
注册岩土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 物有所值了

买的时候觉得能有1℃的精度不错了,没想到还不错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显示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