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淘宝上的家装电线能买吗?有没有靠谱的

楼主(2022-07-19):
1平方的70,1.5的才100,不知道靠不靠谱。家里电线要改,实体店怕被宰。靠谱就冲了。如果不靠谱,实体店大概什么价格不被坑。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家装电线打八折或者七折。2.5的线150左右,4个的280左右,6个的420左右基本上都是国标线。起帆电缆不错。

网友:
同问,有结果@我

网友:
太便宜的也许有好的,更大可能是假货,次品,
现在看评价也不行了。。

网友:
单芯线确实是最便宜的铜线了,其次多芯线,然后软芯最贵

网友:
电线是快消走量的利润不大,材料成本在哪摆着呢,网上便宜的没好货还不足米,品牌的不比实体店便宜。网上卖的国标线铜芯是国标的,但是米数没国标,线皮一拉就破。

网友:
也可以看看工程剩余的二手线啊。X宝上的电线撸过很多1米的样品,感觉倒是没啥问题,暂时没用磁铁吸过,但是至少放那么久也没见生锈氧化的

网友:
我买过“珠江”导线,还过得去,要看具体的店铺。

网友:
直接旗舰店买国标,不会差,而且电线能用20年,适当留余量。

网友:
有好的,但是需要看店铺。我买过4平方的,19股软线,平方数够4,还可以

网友:
正规品牌店铺,注明国标 ,基本都行的

网友:
不放心买大一号

网友:
觉得还是在实体店买好一点,看得见摸得着,多跑几家比价格。网上的水太深了。

网友:
成本摆在那里,这种杂牌电线质量也会根据价格打折的。实在想买,可以考虑大品牌的。

网友:
这东西,宁可被坑钱,也不能买孬货

网友:
家里布线,2.5平方起,灯线2.5,插座4或者6。保证要粗于家里所有用电器线和插线板线以及标准过流量要大于其连接的空气开关整定值。这样才不会首先烧布线。

网友:
先买一卷回来看看样,不就好了。又不是一定要一次买完~

网友:
一般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买国标的   肯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