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牛电动车电池维修求助

楼主(2022-07-19):
(图片)

网友:
你这求助啥?

网友:
去骑行天地问问,哦,对了。求助啥呢?都是图片呀

网友:
看图找茬啊。。。。找不到

楼主:
写了一大段,结果发出来只有图片了

小牛电动车原先的电池续航短,换了兼容性电池,48V 35A 12700 电池,店家说是原厂的电池保护板,正常使用一年多的时间,前几天发现充电又几率充不进去,但是插拔一下充电器最后还是能充满,但是昨天发现报132 错误代码,网上查了下说是电池温度高,但是手摸了下电池也很正常,于是就没有理他,骑了几公里以后,就直接断电了,换上原厂的电池是ok的,怀疑是电池保护板问题,找店家已经不管用了, 于是拆开看到保护板,目测也没有烧毁的痕迹,不过板子上有一个红色led 会闪,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特来求助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不充电?跑不远了,还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网友A:
报电池温度高,但是手摸了下电池也很正常,先检查温度探头及线路

网友:
焊点发黄的地方,用放大镜看一下有没有发热虚焊

网友:
高温胶布盖贴了散热片,先移除再观察看看。如果这样包的高温胶布骑行一年多都没有问题,突然间就不行那可能是别的原因。充电时有几率充不进去,是不是充电器一直绿灯呢?会不会是哪里线接触不好造成的。报132故障代码,没看到温控线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一大段,结果发出来只有图片了

为啥不怀疑电池问题呢?会不会有部分电池完全损坏,造成主板保护了?

网友:
先查简单的,看下温控探头是否正常,不行拔出来散热。 不行就换块保护板试试。   这种兼容电池内部构架完全看工匠的个人心情,,安全第一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电池温度高,但是手摸了下电池也很正常,先检查温度探头及线路

检查过了,10K NTC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怀疑电池问题呢?会不会有部分电池完全损坏,造成主板保护了?

已经拆开来,每组电池都量测是4.13, 一致性很好,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原本想找相同的板子替换的, 找了几家上架都说这个板子质量不好, 返修率高,看来还是中标了,商家推荐了另外一家兼容保护板,等板子到了装上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