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通电不转,有嗡嗡声

楼主(2022-07-19):
一个吊扇,通电不转,有嗡嗡声。换了启动电容,通电还是不转,手动一下可以转,但明显没什么劲,转速非常慢,而且正反都转,全看手动时的方向。
这货该不会是启动线圈出了问题吧?

网友:
不是线圈,就是轴坏

网友A:
会不会是启动电容接线反了

网友:
手动启动正反都能转,说明启动线圈已断路了。

网友:
查起动绕组的阻值

网友:
两种情况,启动电容失效,启动线圈断线或短路

楼主:
启动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所以怀疑是启动线圈的问题。如果真是启动线圈坏了,修理的成本可能比较高。

网友:
如果有电磁吸力,可能是中心不正,重新校正一下,还不行,启动线圈有问题

网友:
线圈短路了,重绕吧。

网友:
不通电用手转转子,看能轻松转不,如果可以,启动线圈坏了

楼主:
确实是启动绕组断路了,问了重新绕线圈的价格。。。够买两个风扇,算了

网友:
手启动正反都能转,知道了。

网友:
启动线圈已断路了

网友:
有的风扇里有个温度保险,可能这个坏了,直接去掉短接(我改过一个排气扇和立式风扇)

网友:
对的,如果有温度保险的话,查温度保险是否断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钳子给他一扭,短接就行.

网友:
这个启动绕组 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可能是某匝线圈断路了,或是抱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启动电容接线反了

没有正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启动绕组断路了,问了重新绕线圈的价格。。。够买两个风扇,算了

直接买个二手电机就行了

网友:
确认启动电容完好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启动绕组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