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出差忘记带手机充电器怎么办?

楼主(2022-07-19):
现在的酒店很多都有扫码充电线,不过这种码基本上靠不住的,幸好现在的都是智能电视和智能机顶盒,基本上都带USB接口,虽然充得慢一点,但充一晚基本上也满了,免费的哦。

网友:
主要是没有充电线

网友A:
通常忘带充电器的同时也会忘带充电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忘带充电器的同时也会忘带充电线的

正解,现在出远门充电器和线属于必带产品了...

网友:
随便一个小店买根线就是了,我一般电脑包内有短线,直接插电脑充就是了。

网友:
这能怎么办,线都有卖的。买一根就是了。到房间插到机顶盒,电视都能充。

网友:
一般忘带充电器,线肯定也是一起忘的,如果去小店买根线,5v充电器肯定也买到。

网友:
我通常会找服务员要线,

网友:
一般服务员会推荐扫码充电,可能还会一脸不屑

网友:
,如果去小店买根线

网友B:
用这种手机怎么样?可以直接插入AC220V插座充电

网友:
我通常会找服务员要

网友:
我也通常会找服务员要

网友:
很多街边便利店都放有出租充电宝,租一个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马上上本地闲鱼,看看附近有没有卖线或者充电器的,搞定!

网友:
一般都是找宾馆前台借一个用,他们一般都有之前客人忘了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手机怎么样?可以直接插入AC220V插座充电

如果只看第二幅图,还以为是ps过的

网友:
看到美女房客就去搭讪,借充电装备。运气好你还可以给她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手机怎么样?可以直接插入AC220V插座充电

嗯,以后就这么改装吧,高手!

网友:
找酒店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