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出现了BE气流温度报警,系统卡了几次

楼主(2022-07-19):
今日硬盘出现了【BE气流温度】报警,系统卡了几次,赶紧弄块硬盘换上,拷数据的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卡顿现象,换的硬盘本来没有05告警的,结果现在出现了告警。

换的硬盘出现了好多的大数据,01,07,BE,C2,C3,F0,F1,F2都是在数据,其中F2出现了负数。

网友A:
4W多小时也可以了

网友B:
be温度可以无视  据说是希捷的bug  用希捷官方软件检测正常

网友:
MHDD扫扫试试,说不定是有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温度可以无视  据说是希捷的bug  用希捷官方软件检测正常

希捷硬盘是这样,是个BUG。

网友:
看到出现那个重新分配扇区计数的警告了,如果不是意外振动导致的,那这个硬盘寿命快到头了

网友C:
250G的05这么多?也危险了。

网友:
难道是进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W多小时也可以了

要求不高,平是主要是做下载盘或临时文件存放,不知道是不是近段时间环境温度过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温度可以无视  据说是希捷的bug  用希捷官方软件检测正常

是BUG也暂时不用,有换的先换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G的05这么多?也危险了。

是吗?先用着吧,过段时间再看

楼主:
不知道,没打开过呀,一直放机箱里

网友:
气流温度不用管它,历史性bug。倒是接口CRC错误导致旋转重试、C5项、05项的要小心,马上拆下硬盘用橡皮擦、酒精清洗金手指,否则好块也当作坏块被替换。

网友D:
重新分配扇区计数都这么高了,可以准备换新硬盘了,如果不敢肯定可以检测一下,看一下红块在硬盘的哪个区域最多,如果在前面几个,那么就不要再等了,如果在中间区域,那还可以继续用一下

网友:
接口不牢,也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分配扇区计数都这么高了,可以准备换新硬盘了,如果不敢肯定可以检测一下,看一下红块在硬盘的哪个区域 ...

已重新换了一块硬盘

网友:
出现气流异常快要挂了,我一个希捷1000G的就是这样。

网友(2023-10-23):
哈哈,现在硬盘动辄几TB,弄弄警告,修盘都要几天,要是真坏了,搬家也要一点时间,真操蛋,这技术,达不到终身免维护么,人类都快要走出银河系了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块同样气流温度报警的,13年前80G西数硬盘,用还可以用,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块同样气流温度报警的,13年前80G西数硬盘,用还可以用,就是慢 ...

手里也有几块,都是小硬盘,没事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