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2007年的插线板

楼主(2022-07-19):
这个插线板是07年买的,到现在有15各年头了,看看当年的插线板什么样

这是插线板正面,带有CCC认证,品牌为岳龙

插线板背面,产地为:普宁市赤岗岳龙电器总厂,250V 16A,适用于四种插头

侧面标签有合格证,生产日期,检验员,还有CCC认证防伪标签

铜片底座为陶瓷绝缘子,铜片比较薄

左侧为电源指示灯,管脚已生锈,还能正常用

铜线焊接不够饱满

楼主:
为何会有小图片?

楼主:
为何总有几张照片上传失败?
大小只有2M左右

网友:
看外观做工一般,带不了大功率电器。

网友:
感觉不是纯铜的

楼主:
当年还用它连接电热水器用了1年,现在想想后怕

网友:
插排瘸子里的将军公牛,和小日本的还是有差距,更谈不上那么多冒牌货

网友:
普宁的电器出了名的烂货

网友:
外壳塑料件不错,没有老化,里面是陶瓷绝缘,总体不错了。

网友:
那年月厂家为了节省铜料,加上技术达不到,都是使用的都是很薄的铜片,但是用薄铜片做的触片又容易发热,所以就用陶瓷的基座,这还是稍大一点的厂家了,有些小厂连陶瓷基座都不用,生产的插座一旦使用大电器,很容易引起失火,经常看到报道,现在这种情况就少多了

网友:
两元店的做工吧

网友:
做工一般啊。

网友:
我也感觉是铁片做的

网友:
看内部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插排。

网友:
质量很差劲啊

网友:
万能插孔,长时间使用不安全

网友:
算良心了,十多年都没生锈应该是不锈钢片还是陶瓷座

网友:
不能用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