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68量产报错:exFAT-Clear Data Fail Prev-Err is 06

楼主(2022-07-19):
SM3268量产报错,各路大神指点一下,那设置不对,在此拜谢!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exFAT-Clear Data Fail Prev-Err is06

补充内容 (2022-7-31 13:41):
经过研究贴1片4CE正常,双贴组成8CE报格式化出错。哪位大神给个黑片工具

网友:
格式化去掉试试

网友A:
量产之前,工具 那里,多重擦除 先操作一次。

网友:
sb8改到sb10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之前,工具 那里,多重擦除 先操作一次。

问题依旧

网友B:
找到支持prescan的量产版本(可选low的,点上),然后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支持prescan的量产版本(可选low的,点上),然后量产

勾选prescan一样格式化失败,选low几个小时都在pretest

楼主:
单贴4CE正常,双贴组成8CE报格式化出错。

网友C:
换创见包试试,你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贴4CE正常,双贴组成8CE报格式化出错。

容量自动,不要定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创见包试试,你的版本太低了

那个版本我弄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自动,不要定容

容量自动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