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灵耀S拆机加内存条

楼主(2022-07-19):
华硕灵耀S i5 8250U 4G内存 16G傲腾 1t机械硬盘
最近感觉运行速度慢,增加个8G内存看看

外观,A面上传失败,直接从C面开始,巧克力键盘,手感舒适,全尺寸

D面,掉了2个脚垫

左侧接口2个Usb,一个读卡器

右侧接口1个USB,1个HDMI,1个type-c,1个电源接口

刚买的酷兽8g2600内存

拆螺丝,共10颗,2种长度,7长3短
拆完落实,掰不开,手里没有翘板,翻来找去,看到一个手术刀,刀柄正好
下面是作案工具

底盖内侧

内部照片

电池11.52V 42Wh

机械硬盘,蓝色仿真橡胶护套

东芝MQ04ABF100,1T容量,5400rpm,128m缓存

16G傲腾,现在好像快淘汰了,作用不如直接固态硬盘

自带内存和空的内存插槽

自带ADATA ddr4 4g内存

CPU风扇及散热铜管

安装上内存的照片上传失败

网友:
比较老的机子了

网友:
加内存不如换ssd

网友:
8代的还是能继续战斗,内存和SSD都要跟上。

网友:
4G内存确实小了点,硬盘还好,傲藤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建议批量调整为2000px再上传)不然容易出现upload fail 上传失败提示。

网友:
傲腾+固态硬盘,速度会不会比单独的固态硬盘快

网友:
都8代了还没有固态?

网友A:
能换老款电脑内存的技术比较厉害,升级以后能装WIN 1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老款电脑内存的技术比较厉害,升级以后能装WIN 11 吗。

B85Itx+I3 4150+8G内存+ssd的老电脑都已经流畅运行win11了,但本人不玩游戏,只是做建模,但渲染时太吃力

楼主:
其实现在电脑性能对普通用户而言,已经过剩,玩大型游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