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不启动了,拆个连着压缩机上的东西

楼主(2022-07-19):
按理说应该是ptc启动器,怎么和网上说的ptc启动器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22-9-12 09:26):
冰箱最后送废品站了

网友:
这个是继电器

网友A:
重锤电磁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锤电磁启动器

还真是这东西,它一般不能坏吧,我测量线圈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东西,它一般不能坏吧,我测量线圈是好的

触点接触不良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接触不良了呗

触点刮亮了装上还是不启动,应该压缩机坏了

网友B:
一般小的压缩机会使用你说的PTC启动器,大的用重锤启动器
刚好我有个小冰箱上拆的压缩机,和你相反,当时我以为那是重锤启动器

网友:
你这个是重锤启动器,老冰柜用的多,一般用的是不会爆燃的制冷剂

网友C:
楼上说了 这是重锤启动器    7楼兄弟发的是PTC启动器 里面拆开是一个药片式样的PTC两面镀银的  镀银面很容易烧蚀

压缩机可以测一下三个输出端子电阻    其中两个端子相连的是 一个阻值很小的启动的绕组  另外一个是运行绕组 阻值稍大一些   如果对外壳电阻小 或者绕组不通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了 这是重锤启动器    7楼兄弟发的是PTC启动器 里面拆开是一个药片式样的PTC两面镀银的  镀银面很容 ...

冰箱压缩机是125w的,最后测量是过载保护器断了,串上一颗10A保险丝冰箱能正常启动几秒保险丝就烧了,明天买个过载保护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的压缩机会使用你说的PTC启动器,大的用重锤启动器
刚好我有个小冰箱上拆的压缩机,和你相反,当时我 ...

冰箱压缩机是125w的,最后测量是过载保护器断了,串上一颗10A保险丝冰箱能正常启动几秒保险丝就烧了,明天买个过载保护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压缩机是125w的,最后测量是过载保护器断了,串上一颗10A保险丝冰箱能正常启动几秒保险丝就烧了,明 ...

可能是匝短或卡缸啦

网友D:
我换过ptc  海尔的 三年保修  正好刚出保修 ptc碎了  自己拆了淘宝买的 20块钱 又用了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过ptc  海尔的 三年保修  正好刚出保修 ptc碎了  自己拆了淘宝买的 20块钱 又用了三年 ...

你被淘宝卖家骗了,冰箱PTC启动器5元左右就能买到还包邮。

网友:
上两天刚刚看一本书,讲解了冰箱的维修,介绍了重锤启动器和PTC启动器。重锤启动器你掉个方向,看看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锤电磁启动器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触点都黑了

网友:
前段时间家里冰箱不通电,叫来师傅上门3分钟150元换了个小黑东西,好像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电磁启动器

网友:
应该是过载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