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就是学习,拆个无刷电动工具调速开关defond EGD-3115Z

楼主(2022-07-20):
思路不顺的时候,拆点东西是不错的消遣
在抽屉里翻出来一个无刷驱动板负担的开关,感觉没拆过,于是动手。。。

单看外表,就感觉这个开关结构比较复杂,外壳就可以拆成4部分。。。

顶部是换向开关,比较容易拆

而底部必须要把电源线拆下来。。。

关键部分了,拆开看果然是碳膜,是无级调速
话说现在很多是有级的,理论上金属摸有级的寿命更长,但是很多级数偏少而影响了使用体验

最后全部拆开,拆的时候要小心弹簧,第一次看见有子弹头弹簧结构

在重新组装回去之前都没搞明白这个弹簧头的作用

研究了半天,终于装回去了
下面试一下效果,看起来是成功的

触点只有一个,不像其他一些开关是双触点

网友A:
没想到还很复杂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很复杂

比有刷的简单一些,少了驱动管和芯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3619-1-1.html

网友:
没想到电动工具调速开关还这么复杂,长见识了!

网友B:
其实可以像电动自行车加速转把那样用霍尔调速更简单吧

网友:
比有刷的简单一些,少了驱动管和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像电动自行车加速转把那样用霍尔调速更简单吧

说的还真有道理。为啥没有那么设计的呢

网友:
那个子弹头结构好像是压到底时全速运转用的

网友:
以前听说有个光栅尺,光电感应实现调速的

网友D:
那个子弹头样的凸起,是不是拨动开关滑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像电动自行车加速转把那样用霍尔调速更简单吧

有霍尔的开关 寿命长些。

网友:
威克士的无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子弹头样的凸起,是不是拨动开关滑片的?

给滑动触片施加压力用的,减少接触电阻

网友:
很复杂
没想到

网友:
闲了就折腾

网友:
两个滑动电位器+开关  组成,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还真有道理。为啥没有那么设计的呢

霍尔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