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雷克沙移动固态硬盘SL100系列512GB评测数据2022版

楼主(2022-07-20):
帖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特写、评测主机配置、实物特写、芯片方案、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③款式为移动固态硬盘。
④款式标称容量512GB。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⑥相关阅读
2020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8494-1-1.html

包装特写

型号:LPSSD512GRBNA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物特写

楼主:
芯片方案&拆解图

Barun B29F2T08CUCBBM4-37 *2

桥接芯片

主控方案检测

闪存信息

芯片方案文字版
编号:35029
主控:慧荣SM2246EN
闪存:美光32层MLC双贴【L06B工艺,Barun封装,共8CE/16die】
缓存:美光D9SHD【512MB-DDR3】
桥接:祥硕ASM235CM

楼主:
实际容量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楼主: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空载温度

满载温度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游戏压缩包,共2个文件,共约34.2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1 Gen 2
测试文件:OMSI2游戏文件,共16081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3.54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网友:
没钱买系列

网友A:
速率  不算好吧

U盘都比这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率  不算好吧

U盘都比这强吧

U盘不能和这个比吧

网友:
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少

网友:
比较成熟的方案,稳定性应该不用担心。不过46en主控和L06B的闪存颗粒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B:
32层MLC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TLC?

网友:
46en主控能跑这么高速度还是第一次见到,看来速度由颗粒决定了。我本人有好几个46en主控固态硬盘,平均读写200M多。

网友:
不错很详细的评测

网友:
这个性能还行,物料也可以,看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层MLC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TLC?

mlc指的是多bit,实际上除了slc,其他都可以称为mlc,tlc也是mlc的一种,厂商标注的3-bit mlc就是t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层MLC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TLC?

L06B/B0KB 双模式的。不过镁光的这个可能不能切 B0KB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