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的输出线不怕短路吗?

楼主(2022-07-20):
拆了个小电充电宝,输出线就是这样没有外皮的吗?这样不怕短路?还是每股细线表面有厚厚的透明绝缘漆?

网友A:
细漆包线绝缘够用,电压很低再加上内部线路不移动,没有磨损。
你应该担心外露几个镀金端子碰到钥匙容易短路

网友:
基础知识:有一种线材叫漆包线,一般英文名magnet wire。

要说我怎么知道的呢?不巧,公司刚好做这个东西。0种线耐压做到1000V问题不大,绝缘破坏测试轻松超过10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漆包线绝缘够用,电压很低再加上内部线路不移动,没有磨损。
你应该担心外露几个镀金端子碰到钥匙容易短 ...

镀金头子是充电用的,同时跟充电座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金头子是充电用的,同时跟充电座通讯

你测量一下看看充电端子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漆包线绝缘够用,电压很低再加上内部线路不移动,没有磨损。
你应该担心外露几个镀金端子碰到钥匙容易短 ...

正想查查那几个端子是用来做啥子的

网友:
漆包线都绝缘

网友:
看样子可以启动汽车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某某共享充电宝

网友:
加密了吧,拆电芯用?

网友:
优质漆包线绝缘效果挺好,如果是带协议充电宝拆电芯换板使用

网友:
只能看实际情况短路不短路了

网友:
镀金头子不粗哦,金灿灿

网友:
这种线一般用在耳机上,柔软

网友:
现在的漆包线有多少是含铜真正合格的

网友:
每股绝缘,比耳机上多股漆包线好。解密芯片设备价格,不如网购些规格合适充电宝套件。

网友:
可能是漆包线

网友:
是漆包线,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