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USB30接口的速度只有1M左右

楼主(2022-07-20):
所有USB3.0的接口速度都很慢,最高1M左右,在BIOS中怎么设置都一样,换系统和PE中也一样,优盘和移动硬盘都一样。
只能在BIOS中关闭USB3.0,改成和USB2.0一样的速度使用。
是不是主板南北桥的问题?
主板是技嘉B85-HD3,CPU是E3-1231v3,电源是台达450W。

网友:
安装原厂主板驱动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有BIOS更新吗

网友:
用的什么操作系统?USB3.0的驱动装好了没?你这配置是八年前的经典,这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吗?

网友:
十有八九是驱动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主板驱动 刷bios

网友:
检查看看驱动有没有安装好

网友:
3.0的口,插2.0的U盘试试

网友:
能读取写入,那USB口的电路应该没故障,很可能是驱动问题,老系统需要专用的USB3.0驱动,建议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重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影响的原因最多,因为驱动要能识别接入到3.0接口的驱动芯片,现在新出的U盘和盒子很多都使用了新的驱动芯片,主机的驱动版本过低会无法识别导致降速。

网友:
好像是3.0驱动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一看这种表现就是驱动没有安装的缘故,技嘉官网去下载对应主板型号的芯片组驱动还有USB3.0驱动。安装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USB3.0的驱动没装

网友:
就算2.0的速度也不是1M,看看主板接线和检查驱动

网友:
楼主是什么系统?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很奇怪,感觉速度是USB1.1,我是来学习的。楼主的机器是Windows 7、10,最好不是那种精简的

网友:
和我的情况有点类似。I5-4590+B85的板子。
USB3.0口再怎么折腾也只有10M左右的传输速度。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先看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近段时间我安装的USB3.0卡速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