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SB转串口不要再使用PL-2303系列芯片了,太恶心!

楼主(2022-07-20):
早期买过USB转串口模块,使用的是PL-2303系列芯片,在XP和Windows7下好用,后来升级到Windows 8,显示驱动不支持了。后来又买了绿联的USB转串口线,使用的好像的当时最新的PL-2303HA(记不太清了),Windows8、10都好用,等升级到Windows11时又不好用了。

也曾经更改系统设置禁用驱动更新,安装早期驱动(V1.5)来使用旧设备,但是偶尔系统一更新(Win11),又无法使用了,又得重新安装旧驱动,这种人为设置障碍的行为非常恶心,所以大家以后USB转串口尽量不要再使用PL-2303系列芯片了,抵制这种恶心的行为,CH340系列又便宜又好用,推荐使用!

网友:
2303兼容性差~

网友:
驱动麻烦,,还不好用,,兼容性又鸡肋

网友:
我这几天玩MODEMCU(esp8266)也是经常丢失串口,也没弄明白咋回事,模块自带的是CP2102串口按说是挺稳定的,不知道啥情况下上次下载还正常、也没动连线就无法识别串口设备了,而后不知道啥时候又好用了。

网友:
PL2303是经常识别不到,小开发板上自带的PL2303。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好用

网友:
PL-2303 是经常识别不到,有能力还是改用CH340

网友:
为什么不用CH340N?

网友:
曾经焊过1片, 驱动没装成

网友:
还是喜欢FT232RL。

网友:
买过几个PL2303,驱动没什么大问题,需要手动安装,win7--win10都没问题,主要问题是质量不好,用不了几天就坏了,买了5个,一个月内全坏完,后来用CH340N,驱动是系统自动更新的,不需要手动安装,几年了一个也没坏。

网友:
万年不用了,PL家的东西都很不稳定,串口也是,硬盘盒也是,用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买了

楼主:
最恶心的是,新系统使用过时芯片时会出现”PL2303xxx自xxx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逼着你淘汰旧设备,我的设备用的好好的,虽然年头多些,你凭什么不让我用?这种厂家目光短浅,为了蝇头小利牺牲自己的口碑。

网友:
2023好多假货的,驱动ini里改下驱动里的id值就可以了

网友:
2023如果是真货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买到的基本是仿的。

网友:
一个340小板板用了几年,还是刚刚的

用它刷过 路由器,机顶盒,电视,单片机、、、、、、、、

网友:
现在一直用的CH340E 特点是小,外围简单。缺点也是 小,比较难焊接!

做了好几个C口转TTL的小板了,只有指头盖大小!

网友:
CH340N,SOP-8封装,连外部晶振都省了,还自带3.3V的LDO。

网友:
win11才最傻逼。总是更新,还TMD关不掉。。。烦死了。

网友:
同样的原因,早就弃用PL2302了,改用CH3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