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mos 管e10n140 参数,电动车驱动器南京远驱72200

楼主(2022-07-20):
拆电动车驱动器南京远驱72200,mos 管型号查不到参数

网友A:
百度一下,只需要花费不到20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只需要花费不到20秒钟

甚至跟你的是一个品牌的mos

楼主:
谢谢,我就是百度e10n140到店铺,但是没有参数
fw是什么牌子?

网友(2023-10-1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百度e10n140到店铺,但是没有参数
fw是什么牌子?

按道理,这个型号的MOS,单机那么多,应该是华润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