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不可能,k2刷成tp 479gp能控制的Ap?

楼主(2022-07-20):
有人试过吗,tp本身带的ap都信号差,闲置了一批k2.k3,如果能够利用起来就好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估计不现实,通常应该有管制机制的,比如通过序列号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来区别和限制非原厂硬件的功能...

网友:
把TP刷了支持的AC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主想得太美了,tp有加密的,普通家用都有uboot校验,企业级有校验闪存什么的,几乎不行,除非你找个坏机的flash装上有可能可以

网友:
大厂多数有OPT验证,或者是SN和MAC地址验证之类的   可以用些高端编程器备份
NAND闪存的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