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微信收款音响FI进水电量传感坏

楼主(2022-07-20):
微信收款音响FI进水后电量传感坏 了 ,充满了一直电量低自动关机。哪位大佬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更换

网友A:
找电池正负极之间的取样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池正负极之间的取样电阻啊

是保护板还是主板上的

网友B:
电源管理和采样点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和采样点组看看

不懂电源管理和采样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保护板还是主板上的

看你保护板是几根输出线了,如果保护板有检测线的就在保护板上,如果保护板到主板只有正负极,那检测就在主板上

网友:
一般说来过水的元件颜色有变化,重点查有变化的元件,进行更换。

网友:
进水了不好查了!贴片不好检测,保险也多啊!!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C:
我有这机子的尸体,博实结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机子的尸体,博实结做的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行了,现在是在底部开孔,用注射器打水进去就正常了。已经买一个了。你的是什么坏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行了,现在是在底部开孔,用注射器打水进去就正常了。已经买一个了。你的是什么坏 ...

拆坏的,我做电源的外壳就是另外一款,里面是换汤不换药的

网友:
用吹风机的热风吹,看看效果。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