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很奇怪的事】充电宝怀孕了可以卸货

楼主(2022-07-20):
67年前别人送的游戏礼品移动电源  充电宝,一直放着没用,翻箱子收拾时露出了,其中一个怀孕还把扣子爆开了,另外一个明显圆鼓鼓的。   突发奇想,给这两个宝贝充电,睡醒后,充了一宿的两个宝贝居然肚子变扁了,扣子可以重新扣上,也没搞懂原因,以前怀孕的电池一般都是扔掉的

网友:
过放鼓的电池一般都可以小电流充电收回去的,但是容量还是会减少很多

网友:
气体被吸收了。有个小电池缺电鼓包了,充电后也恢复了。

被过充也会鼓包吧,这个估计就恢复不了。

网友:
我的鼓包byd也吸回去了

网友:
这么神奇吗,吓得我都扔了,好可惜

网友A:
仔细找一找,说不定在你盒子里生了一个小电池呢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神奇

网友B:
跟楼主遇到过一样的事,亏电严重鼓包了,然后一充电就下去了,反正也不影响用,我是用来,给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显示供电的

网友:
什么原理,哪位大神来科普一下。

网友:
多年前手机遇到过一次,是摩托罗拉还是多普达忘记了,放置时间过长,电池鼓了,充电以后,恢复了,不明所以。

网友C:
这种电池过放电容易产生气体,鼓包,充电后,气体会消失的

网友:
你真敢玩,鼓这样你也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找一找,说不定在你盒子里生了一个小电池呢 ...

以为是老蚌生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遇到过一样的事,亏电严重鼓包了,然后一充电就下去了,反正也不影响用,我是用来,给太阳能热水器水 ...

移动电源还好,能用。可惜我那个苹果Nano,放久了电池怀孕硬生生吧屏幕挤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过放电容易产生气体,鼓包,充电后,气体会消失的

看来以前扔掉不少了,平板里面的尿包,听专家说用针扎的话会起火

网友:
没测一下电池电量变小多少

网友:
好神奇,鼓包的电池一般都是扔掉的,感觉浪费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鼓包了,就回不去了,有2个小米的都鼓包了,拆了就留了板子,接了10节18650电池。

网友:
第一眼看成六十七年前

网友:
鼓包了就不敢用了,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