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双飞燕鼠标换微动

楼主(2022-07-20):
鼠标微动坏了,难于使用。

原来已换过一次,是拆别的鼠标微动过来的,不耐用。

拆开,零件很少。

线路板背面

准备一只全新微动。

焊并不难,微动红点变白点。

重新装好,完毕,谢谢观赏。

鼠标微动特别容易坏,备点零件有好处,这次买了50粒,不用找坏鼠标拆了。

网友:
直接换个D2F,又用好多年

网友:
我一个双飞燕鼠标十几年了还正常使用。

网友:
鼠标损耗得就是微动,越简单的可能用的时间越长

网友:
比几块包邮的还要精简啊

网友A:
这种接口的鼠标快淘汰了

网友:
居然还是圆口的?

网友:
双飞燕的不错,,换微动或者用WD40都可以

网友B:
这鼠标有年头了。。。

网友:
ps2接口的,有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的鼠标快淘汰了

只要主板上有插口,就不算淘汰,只是不能象usb口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有年头了。。。

USB口鼠标我也有,一插上,鲁大师温度一路往上升,圆口鼠标就不会,不知何故。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换换又三年。

网友D:
第一个鼠标就是双飞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换换又三年。

拆网坛友都是这叼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鼠标就是双飞燕

我第一个鼠标有个圆球的,双飞燕不知第几个了。

我买的最差的一个鼠标是电脑城一年轻妹子收我50块,给了一个山寨联想,跟她还挺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第一个鼠标有个圆球的,双飞燕不知第几个了。

我买的最差的一个鼠标是电脑城一年轻妹子收我50块,给了 ...

这妹子写的一手很好看的钢笔字,当时无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妹子写的一手很好看的钢笔字,当时无主。

这妹子帮人看店的,店就在地铁站旁,忘记带钱包问她借过车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个鼠标有个圆球的,双飞燕不知第几个了。

我买的最差的一个鼠标是电脑城一年轻妹子收我50块,给了 ...

说说你和妹子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网友:
一开始看结构这么简单还以为是山寨,后来一看ps2,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