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卤素灯保险管型号求助

楼主(2022-07-20):
家里有个老式的卤素灯坏了,拆看变压器是好的,发现只是一个12V的保险管烧了,保险管太小看不清型号,只知道变压器输出是12V 1.67A
是不是选一个12V/2A的保险管就好了?

网友A:
2A的够了,不过还是换LED吧,省电多了

网友B:
保险管没有12v的吧,通常都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的够了,不过还是换LED吧,省电多了

因为之前买了好多卤素灯泡,对孩子眼睛好,连续光谱,显色系数100,所以想修好再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没有12v的吧,通常都是1A的

那选1A 还是2A呢,坏掉的实在看不清钢印,灯泡是20W的

网友C:
最好换3A的,因为开机可能会有冲击,3A的保险一些,话说以前记得都是电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3A的,因为开机可能会有冲击,3A的保险一些,话说以前记得都是电子变压器…… ...

是的,老的广东这边叫火牛,输出是AC的,铜线涨价以后就改开关电源DC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选1A 还是2A呢,坏掉的实在看不清钢印,灯泡是20W的

最小得2A的保险,250v啥的都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买了好多卤素灯泡,对孩子眼睛好,连续光谱,显色系数100,所以想修好再用几年 ...

健康是第一位的,LED灯对眼睛的伤害不可忽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健康是第一位的,LED灯对眼睛的伤害不可忽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啊,LED频闪是不是还没有解决,之前用手机摄像头还能看到频闪,这两年看不到闪烁了,是不是闪的更快了摄像头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LED频闪是不是还没有解决,之前用手机摄像头还能看到频闪,这两年看不到闪烁了,是不是闪的更快了 ...

更严重的问题是蓝光对视网膜上的黄斑的伤害!

网友:
变压器功率1.6A,你觉得2A合适吗?明显超最大电流,灯珠也可以查到多少瓦电流多少,一般是10瓦,正常工作电流不到1安培,保险管1A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的够了,不过还是换LED吧,省电多了

LED都不如优质的三基色荧光灯,不如优质的卤素灯

网友:
工频变压器里包着的保险是温度保险,所以它才包扎在线圈旁边的。跟电饭锅里的类似,但不是圆柱的,我拆过的是方形的

网友:
保险是保护电网,不是保护灯的,选1A试试

楼主:
是的,借了一个放大镜看了是2.5A的,直接买了3A代替。谢谢大家的帮助